曼彻斯特解码同步问题

楼主(2020-09-08):
请问大家一个关于曼彻斯特解码同步的问题,看到网上很多人说,11前后一定是0,00前后一定是1,可以从11或者00开始解码,这样就能做到同步,通信小白有点疑惑,11或者00前面的数据不就漏掉了吗?又或者码流中只有10101010或者01010101,不会出现11或者00,又该怎么进行同步呢?

网友A:
同步是需要建立时间的,总是要丢的,没人会在意,大不了先传点无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是需要建立时间的,总是要丢的,没人会在意,大不了先传点无用信号

多谢回答,了解了

网友B:
这段时间我也在折腾曼彻斯特解码,主要是用于解码ID卡的,就说说我的心得吧,曼彻斯特是用电平跳变来表示逻辑“0”和逻辑“1”的,比如说上升沿表示逻辑“1”,下降沿表示逻辑“0”,那么,按照这个规则,假如原始数据是:1101 1010,那曼彻斯特输出就是:0101100101100110,你用示波器就一定能抓到这样的信号。

网友C(2020-12-01):
首先看懂 上面的波形图
发送的时候,注意自己的发射波形

对应解码就行了
这个基本都是用在遥控器上的 红外遥控  射频遥控  汽车遥控等等

网友C:
知道你们很懒
我就做个好人
PWM 的发送 给你写好了
这个是我写的汽车遥控钥匙 发射编码测试用的

记得给分啊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tdio.h"

/**/
#define  _RF_PWM_LL  HAL_GPIO_WritePin(mLED10_GPIO_Port,mLED10_Pin,GPIO_PIN_SET)
#define  _RF_PWM_HH  HAL_GPIO_WritePin(mLED10_GPIO_Port,mLED10_Pin,GPIO_PIN_RESET)

#define _RF_PWM_Head_Time       60      //60*50us
#define _RF_PWM_Hi_Time         6      //10*50us
#define _RF_PWM_Low_Time        14      //20*50us

volatile uint16_t cgTIMx_50US_RKE;

void cBCMx_RF_PWM_Head()
{
    _RF_PWM_LL;
    cgTIMx_50US_RKE=_RF_PWM_Head_Time;
    while(cgTIMx_50US_RKE){}
}

void cBCMx_RF_PWM_Send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i;
    uint8_t tmp;

    for(i=0;i<8;i++)
    {
        tmp=Data;
        tmp = (tmp<<i)&0x80;

        if(tmp>0)
        {
            //output 1
            _RF_PWM_HH;
            cgTIMx_50US_RKE=_RF_PWM_Hi_Time;
            while(cgTIMx_50US_RKE){};

            _RF_PWM_LL;
            cgTIMx_50US_RKE=_RF_PWM_Low_Time;
            while(cgTIMx_50US_RKE){};
        }
        else
        {
            _RF_PWM_HH;
            cgTIMx_50US_RKE=_RF_PWM_Low_Time;
            while(cgTIMx_50US_RKE){};

            _RF_PWM_LL;
            cgTIMx_50US_RKE=_RF_PWM_Hi_Time;
            while(cgTIMx_50US_RKE){};

        }

    }
}

void cBCMx_RF_PWM_Send(uint8_t *buf ,uint8_t len)
{
    uint8_t i;

    cBCMx_RF_PWM_Head();
    for(i=0;i<len;i++) cBCMx_RF_PWM_SendByte(buf[i]);

}

void cBCMx_RF_PWM_Test(void)
{
    uint8_t sc[]={0x01,0x02,0xf0,0xf7,0x55,0x88,0x99,0xaa,0xbb,0xcc};

    cBCMx_RF_PWM_Send(sc,10);

}

网友C:
最近我也在写 manchester 解码  等我写好了 再分享

网友C:
今天终于把曼彻斯特解码 写出来了

接收非常好

网友D(2021-08-29):
引用 网友C:
今天终于把曼彻斯特解码 写出来了

接收非常好

求分享

网友C:
哈哈你要啊

私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