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放电管响应时间<1ns? 谁有测试曲线?

楼主(2020-09-08):
是1ns内就完全击穿拉低电压尖峰,还是1ns开始放电,过N个ns才完全击穿?

网友A:

这个在你看的手册里面应该会有波形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你看的手册里面应该会有波形图的吧

哪一家DS有?

网友A:
你看的是哪一个玻璃放电管的响应时间?

网友B:
我感觉放电是一个过程,一开始电压不够,里边的分子不鸟它,当电压达到击穿电压时,里边的气体被电离,形成离子,离子向两个极跑,形成电流,但电离也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瞬间所有的分子都电离了,而是随着电流的增加,电离的数量也增加.,随着电流增加,电压下降,所以从击穿开始到钳位在预定的电压,这个时间为响应时间.

楼主:
https://apps.dtic.mil/dtic/tr/fulltext/u2/a214199.pdf

谷歌只搜到这一篇相关的论文,1989年的。

各个厂家只是描述性地说ns级或<1ns的响应时间,具体的曲线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