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操作系统的任务优先级?

楼主(2020-09-08):
有一个疑问,正在学习使用freeRTOS,两个任务,TaskA优先级高,TaskB优先级低,比如TaskA目前没事可做,延时10ms,TaskB开始执行,执行过程中,TaskA的10ms延时到了,这时候会怎么样?是TaskA等待Task延时或等待,让出执行权,还是不管TaskB执行到什么地方,无条件的切换,开始执行TaskA?因为如果是后者的话,使用模拟总线通信会有问题,时序会被打乱。

网友A(点评):
节拍中断时发生一次线程切换,如果延时到了,比正在执行的线程优先级高的话。

网友A(点评):
按题意,延时完成,就切换到TASKA.

网友A(点评):
对关键时序时,因使用临界保护区手段。

网友A(点评):
或是信号量

网友A:
发生线程切换无非是四个基本个时间点,硬件,软件ISR中断完成,节拍中断时,任务挂起时。或是人为线程切换时。

网友B:
是会打乱,

楼主:
谢谢zyj9490,谢谢csdnpurple,看来使用模拟总线时,需要禁止掉任务切换,也要禁止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