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ICP使用教程

楼主(2020-09-08):
  • 一、下载
  • 二、安装
  • 三、使用
  • 四、其他

一、下载
1.搜索“新唐”或复制连接“www.nuvoton.com”
2.找到ICP烧录工具
3.点击下载
二、安装
  • 解压缩后双击“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3.00.6909.exe”
    2.安装步骤和大多软件类似,这里只说需要注意的地方
    1)注意“开始”菜单文件夹名称
    2)注意安装最后一步勾选“安装 Nu-Link USB Driver”(如已经安装请忽略)
    3)“Nu-Link USB Driver”安装过程中需注意情况以及安装成功截图
三、使用
1.找到“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并打开
2.ICP使用方法将分步介绍
第一步:选择目标芯片。
第二步:连接好硬件后点击“连接”。以及连接成功截图。
第三步:选择需要下载的.bin文件,这里以Demo.bin为例。
第四步:“设定”选项卡。
第五步:“选项”选项卡。如图3-7
第六步:点击“开始”对目标芯片进行程序烧录,及点击“开始”后弹窗选择和烧录成功界面
四、其他
2.ICP驱动版本与Nu-Link驱动版本不匹配,进行如下步骤
第一步:选“是”,进行Nu-Link更新如图4-2(注:即可向上更新也可向下更新,取决于ICP)
第二步:等待更新窗口提示“请断开任何和Nu-Link相连接的设备,拔下并重新插入!” 将Nu-Link与PC机连接处断开在重新连接即可。

网友A:
官方有的,直接用。

网友B(2021-12-13):
我在用的时候,上面显示匹配不到芯片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和ISP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新唐的官方或代理们,跟你们的IT反馈下吧,你们官网上的软件下载不了了!搞得老子开发都进行不下去!
点开链接只显示“504 Gateway Time-out”,新唐是不是没人了!

网友E:
去官网看看能不能下载

网友F:
ICP好用么?

网友G:
之前没用过新唐的ICP,也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H:
新唐官网属实资料不是很好找,不太友好哦

网友I:
我觉得这教程还不错,挺给力的

网友J:
挺不错的,新唐的资料本来就比较少

网友K:
新唐的开发板,怎么买?

网友L(2022-01-17):
感觉好些个工具还没有用到过

网友M:
有ISP软件吗?

网友N:
步骤讲解挺仔细的

网友O(2022-02-21):
非常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