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机的极对数可以为3吗?

楼主:
但是手册中有一段话,说只能为偶数:

转子极数(Rotor Poles) : 三相交流电机每组线圈都会产生 N、 S 磁极,每个电机每相含有的磁极
个数就是极数。由于磁极是成对出现的,所以电机有 2、 4、 6、 8……极(偶数)

网友A(2020-09-08):
极数是偶数的,因为s极跟n极成对出现。极对数是指S极、N极对数;即一个S极加一个N极,才是一对。所极对数为3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数是偶数的,因为s极跟n极成对出现。极对数是指S极、N极对数;即一个S极加一个N极,才是一对。所极对数为 ...

是的,我理解错了。
这种情况转子极总数 =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