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线等!!!HC32F005怎么串口下载程序,P31脚已经复用时钟输出了

楼主(2020-09-08):
前面试过串口下载程序,没看懂怎么操作, 用在线编程 提供的软件, 连接不上芯片,普通四线 串口工具连不上吗, 要接复位线,不能手动按复位吗?
然后没有继续研究,  现在突然 P31脚被复用了, 仿真器不能连接了, 需要串口下载程序, 在线等!!!

楼主:
调串口波特率,为了确定系统时钟,把P31脚复用,已经中招了, 开发板变砖头了, 求解决方案
SWDIO 引脚可以复用为 I/O 引脚。复用 I/O 功能参考流程如下:

GPIO 模块时钟控制功能打开:PERI_CLKEN.GPIO 置为 1
系统控制寄存器的 SWD_USE_IO 时钟控制位(SYSCTRL1. SWD_UIO)使能
P27_SEL.SEL 与 P31_SEL.SEL 设置为 0
P2DIR.P27 与 P3DIR.P31 设置为输入或输出
注意:- 从上电到 SWD 被复用配置为 I/O 端口生效为止,P27 和 P31 引脚的电平默认为高电平,因此在外围电路的设计中,应加以注意和规避。
- 当把 SWD 端口复用为 I/O 功能时,通过 SWD 的在线调试与下载功能就会失效。
- 在用户调试时,可以通过串口擦除或下载其他没有复用 SWD 的程序恢复 SWD 在线调试和下载功能,或者在应用程序中复用 SWD 端口之前添加几秒的延时。

楼主:
已经解决, 找了个 带 RTS引脚的串口, 串口下载程序成功

串口工具科普:
在RS232中RTS 与CTS 是用来半双工模式下的方向切换;

如果UART只有RX、TX两个信号,要流控的话只能是软流控;如果有RX,TX,CTS,RTS 四个信号,则多半是支持硬流控的UART;如果有 RX,TX,CTS ,RTS ,DTR,DSR 六个信号的话,RS232标准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好,我想请问下,我找了232转TTL,按照在线编程器的引脚指示进行了连接,选择了芯片和文件,挨个试了频率,端口也没错,为什么会连接失败呢

网友A(2021-01-06):
串口下载,下载后可以直接运行程序吗?现在我板子,下载后断电重启才会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下载,下载后可以直接运行程序吗?现在我板子,下载后断电重启才会运行。 ...

重新上电或者复位之后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