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中颖单片机双核(DSP和MCU)SH99F100基于工业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2020-09-08):
(DSP和MCU)-中的应用 是一款双核(DSP和MCU)芯片,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如电机调速、变频电源等。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输入输出以及通讯,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 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ALU,MAC,SHIFTER)、两个独立的地址(DAG)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PSQ)组成。计算单元提供了所有能够提供的计算功能,包括单周期乘/累加,位操作,移位操作等。双数据地址发生器使得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周期内从两个数据存储区(Data Memory和Program Memory)同时取出两个数据。程序序列发生器实现了所有指令的单周期操作,快速的中断响应以及嵌套的非CPU干预的循环。16位的PWM模块、正交编码接口(QEI)与14位的流水线型ADC放大器(OP)作为DSP核的内部外设,能够方便地实现多种工业控制算法。 MCU核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核,在同样的振荡频率下,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性能更优越的特性,其资源有内置256字节SRAM,外部3840字节SRAM,3个16位定时器和3个外部中断,同时还集成了2个增强型UART,1个SPI接口。 双核结构:16位增强型DSP+8位MCU DSP及其外设:
▲CPU - 100MIPS,16位宽度数据总线 - 单周期同步执行16位MAC和存取操作 - 32级桶形移位器 - 单周期执行“取双操作数”和“取指令”
▲片上存储器 - 64K X 8bits Flash作为DSP的非易失性存储器 - 16K X s SRAM作为DSP运行程序的Code Memory - 6K X 16bits SRAM作为DSP的Data Memory - 512 X 16bits SRAM作为通讯数据存储器(位于DM区) - 2K X 16bits SRAM作为DSP的Program Memory(位于PM区)
▲脉冲宽度调制(PWM)模块 - 6路(3对)16位PWM输出 - 3种时基计数模式:单事件模式、边沿对齐模式与中心对齐模式 - 每对PWM提供2种输出模式:互补输出和独立输出 - PWM输出有效极性选择
死区产生逻辑 - 自动更新周期、、输出极性以及ADC触发时刻 - 5个保护输入引脚 - 每个保护输入引脚上的Debounce时间可设置为八档(0ms - 16ms) - 后分频系数
▲正交编码器接口(QEI) - QEA,QEB,Index三路信号输入 - 16位增/减双向位置计数器 - 5种可屏蔽中断:计数器重载/Index信号中断;Index信号发生错误中断;QEA/B输入信号相位错误中断;测速定时器溢出中断;测速定时器捕捉中断
▲2 X 8通道14位模数转换器(ADC) - 10MSPS转换速率 - 两路同步并行采样模式、两路独立顺序采样模式与单序列顺序采样模式
▲4个16位定时器DTImer0/1/2/3
▲3个外部中断DXINT0/1/2
▲1个JTAG接口实现DSP的仿真调试
▲4个输入捕捉功能引脚 - 使用DTImer2/3之一作为时基 - 2级FIFO缓冲器 - 捕捉事件可设置为上升沿、下降沿、上升/下降沿 - 输入分频/滤波设置
▲3路输出比较引脚 - 使用DTImer3/2之一作为时基 - 单次比较模式、双比较模式、边沿对齐PWM输出模式
▲2个运算放大器 MCU及其外设:
▲CPU - 基于8051指令流水线结构的8位 - 工作频率16MHz,CISC指令集
▲片上存储器 - 64KBytes Flash - 4KBytes SRAM - 1K X 8bits Flash作为ISP程序存储器
▲56个CMOS双向I/O管脚(功能复用),内建输入
▲SPI接口(主/从模式)
▲2个增强型UART
▲3个16位定时器TImer0/1/2
▲3个外部中断INT0/1/2
▲8通道10位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ADC)
▲3路12位脉冲宽度调制(PWM)输出 1个JTAG接口实现MCU的仿真调试
▲工作电压:VDD = 2.7 - 5.5V
▲停振检测 - 外部晶振失效后切换至内部RC作为系统频率并产生中断
▲ISP功能
▲看门狗定时器(WDT)
▲低电压复位LVR
▲封装:LQFP100

网友A(2025-11-26):
SH33F2801 在变频洗衣机中是控制核心,可驱动双三相电机,靠硬件 SVPWM 发生器与 FOC 方案实现电机平滑变频、快速正反转切换。它还通过对应算法完成电子称重与偏心检测,适配不同衣物重量和分布,同时保障电机启动稳定、降低失步风险,也能协调通信接口,助力洗衣机智能化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