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空间的问题

楼主(2020-09-08):
我用STM32F103VCT6写程序,程序空间256K.
显示已用180多K,我都没想到我写了这么多程序。
请问这个准吗?我还有好多代码没写完,不知道会不会不够。
请高手指教,谢谢

当然准啦!

网友A:
const也占flash空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st也占flash空间的

照你这么说,用了200多K了。

网友B:
可以优化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你这么说,用了200多K了。

那你可以自己分析map嘛   自己看看存储在哪个位置了

网友C:
code + RO-data + RW-data

网友D:
没那么大,18k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de + RO-data + RW-data

谢谢

楼主:
你少写了一个0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少写了一个0吧

就是少了一位

网友E:
187070,18K?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87070,18K?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网友F:
开优化、去printf、去assert

网友G:
双击项目树里面的第2层,一般为‘Target1’,会打开map文件,拉到最下面,看空间的详细占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击项目树里面的第2层,一般为‘Target1’,会打开map文件,拉到最下面,看空间的详细占用情况。 ...

谢谢!
198K

网友G:
map文件包含了很多信息,建议花点时间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