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程序调用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9-08):
占用不占用空间是由编译器决定的,编译器又根据用户选择(用空间换时间,还是时间换空间)去编译程序

网友B:
一般编译器有优化选项可以控制是否将没有用到的部分优化掉,查一下

网友C:
取决于编译器,有些编译器会自动删除没有调用的程序,有些则不会(KEIL C51不会自动删除)

网友D:
编译器优化了,定义了函数、变量,你不用,编译器以为你不要的,就优化了

网友E:
把项目属性中的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勾上。
另外,map文件中会详细列出哪些东西因为没用到而被移除了。

Annotation 2020-09-10  (438.58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