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1电压比较器不反转

楼主(2020-09-08):
想法是当电位器RV1阻值大于73Ω时LM311输出高电平,小于73Ω时输出低电平。在proteus中仿真时没有问题,在实际实验时,将电位器阻值由小调大时LM311输出会由低电平转为高电平,但是将电位器阻值由大调小时LM311没有从高电平转为低电平,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更换过别的LM311测试,但情况相同,应该不是器件故障造成的

网友A:
建议上传下电路原理图,电路图是工程师间沟通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