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数据不丢失

楼主(2020-09-08):
usb 设备与上位机的数据是通过 usb 模块的端点进行,端点的 中断传输的 缓冲区 只有 64 个字节。现有 1024个字节的数据需要传输给上位机,需要分次传输。请问各位老师,如何快速的,在分次传输的过程中,保证数据不丢失?

网友A:
采用校验。

网友B:
USB也分几种类型, HID, CDC , MSD等等, 你的是哪种?

网友C:
64字节的, 看起来像是HID, 是吧?

楼主:
谢谢回复,我用的事HID的.

网友D:
你放心好了,USB协议层里面已经包含错误检测和纠正等措施

网友E:
你用的哪颗芯片来做的?

楼主:
是我DIY的usb设备,芯片  pic18f4550。   低速传输不存在数据丢失。关键是如何快速传输,如何解决?

网友F:
HID类基本上是使用中断传输方式,它不保证传输速率,只保证传输最大延迟,传输快是一个很笼统的概率,多快?像“嗖”一声那样快?

网友G:
楼主是想着要在应用层加一些设计吗?

网友D:
你数据丢了要么丢在数据产生到USB发送这个环节,要么丢在调用USB发送之后到真正被主机取走这个环节。

网友H:
你得主机拿走数据之后才能写下一个64B。

网友I:
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再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