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计数器总是跳多几个数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20-09-08):
(无正文)

网友A:
喔噻,疯了,你的计数器是FPGA里面的,还是模电里面的,这个面太广了

网友B:
呵呵,问到哪里就是哪里的嘛
我也不知道的,帮顶了

网友C:
把时钟信号的噪声去掉

网友D:
叙述的太不详细了,多半是你的原因了

网友E:
可能有几种原因的,用排除法找问题

网友F:
一直是这样的话,是由固定的误差引起的,要么是采集的计数源的问题,要么就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G:
抓波形,看你外部的信号变化这时候如何的呢?

网友H:
应该是识别到噪声了

网友I:
你这个问题都没有描述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