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测评】+CAN工程评测

楼主:
感谢华大半导体提供的开发板评测活动,一直在做汽车电子,还没有用过国产芯片测试汽车通讯,准备试一下华大芯片。
1.首先下载资料,查看CAN相关的硬件接口和寄存器信息,连接CAN线到DB9上,后续接到测试设备Canoe上。
2.配置CAN工程。华大给的demo有CAN的例子,直接拿来用,结果发现缺少文件。
3.找到driver和common文件夹,复制到工程下。
4.在keil工程中添加driver中inc的头文件路径。
5.工程中添加driver中src的库文件.c(要把之前无效的删除掉)。添加common中的system_hc32f46x.c 。
6.编译没有问题,配置好烧录器,下载成功,编写的LED流水灯成功,说明下载成功。
7.接下来就要连接测试设备,配置CAN信息,进行通信测试。
附上CAN工程。

网友A(点评):
你好,华大的can进入busoff模式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解除吗

网友B(2021-07-26):
你好,请教下,这个例程配置的波特率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下,这个例程配置的波特率是多少呢

500K

网友C:
请教一下有没有软件触发DMA串口发送的工程,内存到外设的,软件如法,我用AOS触发,一直触发不正常,请问大佬们有没没有做过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D:
can的话,好像汽车上用的多,
我提了好几次,想在产品里使用CAN,领导不通过,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点评):
CAN除了汽车上,其他方面用感觉也很好,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