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都是5V供电为什么还要设计两个一样的

楼主(2020-09-08):
(无正文)

网友A:
之所以设计两个一样的,当然是因为电路的需要了。

网友B:
跟电源芯片的负载有关系

网友C:
怕一个芯片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负载吧

网友D:
尤其是大功率的芯片

网友E:
是为了排除两部分负载间的相互影响吧

网友F:
使用DC-Dc转换效率比较高的应该一个就够了

网友C:
LM2940是不是LDO啊
这种芯片的供电压差比较小

网友D:
从你的原理图看   也不是用来隔离
应该是增加驱动能力吧

网友E:
这个主要是受电流的限制影响的吧。

网友F:
楼上正解的,主要是受负载的电流影响的。

网友G:
第一可能是一个功耗不够。第二可能是两类电源 如数字模拟

网友H:
一种可能性是做信号隔离的

网友I:
还有这样的?
供电的5V性能一样的吗

网友J:
增加驱动能力吗?

网友K:
两个一样是什么问题

网友L:
功率不足吧

网友M:
使用什么芯片

网友N:
可能是需要多大芯片

网友O:
你的是什么电路呢

网友P:
一般DSP都是需要大功率的。

网友Q:
DSP都是双供电系统。

网友O:
硬件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R:
设计两个一样的电路吗?

网友I:
有的芯片供电电流太小了。

网友M:
可以换成一个芯片吧。

网友K:
需要大电流供电。

网友P:
5V供电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S:
供电如果没有问题,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T:
这个怎么不使用3.3V电源呢

网友U:
看看DSP芯片对电源的要求

网友G:
高端的DSP供电都是3.3V

网友V:
可能是为了电路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