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总线的原理

楼主(2020-09-08):
有谁能帮我简单明了的说一下总线的原理,我经常听说,就是没用过,谢谢了各位

网友A:
内部总线,包括IIC总线、SPI总线、SCI总线
    系统总线,包括ISA总线、EISA总线、VESA总线、PCI总线
    外部总线,包括RS-232-C 总线 、RS-485 总线、IEEE-488 总线 、USB 总线

网友B:
不同从机和主机通信传输信息的线,包括时钟线和信号线等这些

网友C:
总线(Bus)是计算机各种功能部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信干线

网友D:
总线是一种内部结构,它是cpu、内存、输入、输出设备传递信息的公用通道,主机的各个部件通过总线相连接,外部设备通过相应的接口电路再与总线相连接,从而形成了计算机硬件系统。

网友E:
在计算机系统中,各个部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路叫总线,微型计算机是以总线结构来连接各个功能部件的。

网友F:
总线是相对于多线来说的,总线可以在一组线上进行一对多或多对多的信息交互;而多线是一对一的专线。

网友G:
可以,IO口够就行,不过并行工作的话,CPLD/FPGA最好

网友A:
总线(Bus)是计算机各种功能部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信干线,它是由导线组成的传输线束, 按照计算机所传输的信息种类,计算机的总线可以划分为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分别用来传输数据、数据地址和控制信号

网友H:
楼主想问哪种总线啊

网友I:
你就用最简答的232练手吧

网友F:
百度一下 就都知道了

网友J:
什么总线,总线就通信的协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