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结果不对

楼主(2020-09-08):
正在使用ADS1256,我用ARM自带的SPI口来控制,我先把各种配置命令写到ADS1256,为了验证有没有写对,再把写下去的命令读出来,结果老读不对

网友A:
你有什么疑问说说啊

楼主:
仔细看ADS1256的文档,也没说芯片到底支持SPI的那种模式

楼主:
在写完读寄存器的2个命令字节后(0x10,0x01从0号寄存器开始读,读2个寄存器),为了产生读寄存器的时钟信号,则必须要再写一个无关的命令字节(即使得mosi输出一个无关命令字节),ADS1256是否支持写入这种无关的命令字节?

网友B:
直接按照数据手册中的时序操作就好了,你要哪种模式呢?

网友C:
按照手册上说的通讯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D:
读出校验不对, 有可能 SPI 时序的边沿设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E:
SPI mode: SPO=0, SPH=1

网友F:
dummy字节是必须的,支持该操作。

楼主:
我的ADS1256一上电,DRDY就输出30khz的方波信号,这正常吗?

网友G:
defult下data rate为30Ksps,所以是正常的。

网友D:
我也用到这个芯片,楼主搞定了没有,读出来的数据总是和输入不匹配,有时没输入,也能输出很大的数据,还是稳定的数据!!??

网友H:
这个还是多参考下相关的pdf资料的吧

网友I:
时序不对,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看看,一般是用IO模拟的多点。

网友J:
这个的就检查下你的程序设计的部分的

网友A:
仔细抓波形,确保读写波形和数据手册的一致,大都是因为时序不对导致的。

网友K:
读不对的话,应该是配置SPI读写部分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