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8G单片机 单按键休眠唤醒

楼主(2020-09-09):
请教大神,用STC8G单片机做单按键休眠和唤醒,按下按键,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再次按下按键,将单片机唤醒,按键接在P3.2/INT0引脚,通过INT0中断来唤醒,使能INT0下降沿中断。
在下降沿触发中断时,会不会同时判断为有按键按下,又进入掉电模式。程序流程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看你的键处理程序了,按下唤醒,释放再按下才睡眠。

网友B:
唤醒后,清除标志位,一段时间内(比如1秒)不检测此按键动作

楼主:
弄了下,功能可以了,目前是上电就进入掉电状态,下降沿唤醒,在INT0中断里检测按键并延时防抖,唤醒后禁止INT0中断,再用按键检测方式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检测到按键按下后再把INT0中断使能,然后进入掉电状态。
主程序中按键检测是通过定时器0,用状态机检测。
在INT0中断里是用延时防抖来检测按键是否按下,在INT0中断里如果用定时器0+状态机方式来检测按键是否按下,就检测不到按键,只有延时防抖的检测方式才检测到,是可以怎么修改呢

网友C(点评):
换思路,你这方法写出来的东西太低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弄了下,功能可以了,目前是上电就进入掉电状态,下降沿唤醒,在INT0中断里检测按键并延时防抖,唤醒后禁止 ...

为什么用外部中断?
外部中断硬件扫描周期US级别的,抗干扰太差
用唤醒定时器不香吗?
单健200MS  300MS 400MS 500MS扫描一次按键都可以
扫矩形按键都是小case,周期切更细点就好
检测到按键按下,唤醒定时器切换到比如8MS的扫描一次
按键每超过64MS,MCU判断一次,按压32MS按键有效,
低于32MS,回到几百MS扫描
长按检测,松手检测,按键可以做到随心所欲

网友D(2020-12-07):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用外部中断?
外部中断硬件扫描周期US级别的,抗干扰太差
用唤醒定时器不香吗?

你怕是没有搞过休眠唤醒在那里意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怕是没有搞过休眠唤醒在那里意淫?

看来你这sb也是用外部中断做的
我倒是可以在扔个产品上来,你就靠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这sb也是用外部中断做的
我倒是可以在扔个产品上来,你就靠嘴?

蠢货,不用外部中断做怎么做到低功耗?

你告诉我?

用定时器定时唤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这sb也是用外部中断做的
我倒是可以在扔个产品上来,你就靠嘴?

小学生吧?

没有学过数字电路,不了解好还有个边沿触发吧?

傻不拉几,还牛X哄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蠢货,不用外部中断做怎么做到低功耗?

你告诉我?

一看就没做过产品,还外部中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没做过产品,还外部中断,

蠢货,老子的做低功耗产品一堆
这论坛里面高手云集的,看下这货,没有搞低功耗,在那里意淫用定时唤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没做过产品,还外部中断,

你做的产品呢?

用定时唤醒?牛X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做的产品呢?

用定时唤醒?牛X

嘴 ** 一个
我还就用唤醒定时器做的低功耗,你气不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没做过产品,还外部中断,

不懂,还装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嘴 ** 一个
我还就用唤醒定时器做的低功耗,你气不气

到底是谁没有做过产品?

用定时器唤醒的,你开个帖子问下?看那个心情好给你个答案

搞了两天51单片机就牛X了?
你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