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CT7904D

楼主(2020-09-09):
新一代硬件监测控制芯片(H/W Monitoring IC) - NCT7904D能准确侦测系统温度以及电压,并支持新唐科技独家SMART FAN IV智能型风扇控转系统,和先进的系统异常侦测保护机制,确保计算机系统的效能及可靠性,非常适合应用在工作站(workstation)以及服务器(server)等大型计算机系统。
                        NCT7904D提供多组精准的温度传感器,可用以监测CPU、GPU或任何的系统温度。在风扇的监测与管理方面,NCT7904D能支持4组风扇转速控制及高达12组风扇转速侦测,除了提供线性转速控制(DC Fan Control)以及 PWM 转速控制的选择,亦搭配新唐科技独家SMART FAN IV™智能型风扇控转系统,透过多段斜率设定,让使用者可以最简易的方式,弹性管理多组温度与风扇转速,有效达到系统散热的效果。不仅能延长风扇的使用寿命,还能将风扇运转所造成的噪音减至最低。
                        另外,NCT7904D也提供了高达20组精准的电压侦测以及一系列的保护机制以确保系统正常运作,像是Processor Hot,Case-open侦测,Watch Dog Timer等功能,以及SMI#、TEMP_ALM#、VOLT_ALM# 以及FAN_ALM# 等警示讯号,都能在第一时间通知系统启动保护机制,或任何的异常处理机制。同时,本产品透过SMBus为沟通接口,提供两组地址让用户可自行定义硬件传输端口 ; 并支持SMBus master,除了能够读取其他的device(例如Intel® PCH thermal sensor),也能够在开机时直接透过SMBus接口读出存取在EEPROM中的硬件组态。

网友A:
竟然还有监测专用芯片。

网友B(2020-10-09):
了解一下产品

网友C:
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D:
希望详细了解一下

网友E:
NCT7904D提供多组精准的温度传感器,可用以监测CPU、GPU或任何的系统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