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ISD14B40回放装置介绍

楼主(2020-09-09):
                        新唐的ISD14B00 ChipCorder®,是最新的单芯片多讯息录音 / 回放系列产品,具有双重操作模式(地址触发及直接触发),以及从2.4V至5.5V的更宽广操作电压范围。可透过外部电阻选择从4至12 kHz的取样频率,并可决定从10.6到32秒的持续时间。这些IC大部份是针对独立应用而设计,当然,若有需要,也可以搭配微控制器使用。
                        其具有两种操作模式,包括地址触发或直接触发。然而在地址触发模式时,录音和回放操作都会依据起始地址及结束地址针脚所指定的起始地址及结束地址加以调整。而在直接触发模式时,依据固定讯息组态设定值,装置可将内存最多设定为八个均等讯息。若已预先选择录音或回放功能,可透过其讯息控制针脚随机存取每个讯息。
                        本装置具有一个含AGC功能的可选择差动麦克风输入,或是在馈通模式下提供单端模拟输入,AnaIn。其差动Class D PWM喇叭驱动器能直接驱动一颗标准喇叭或蜂呜器。
                        特点:

  •                         从2.4至5.5V的更宽广运作电压
  •                         从4kHz至12kHz的更高取样频率
  •                         FT:将MIC+转换为ANAIN,并将它馈入喇叭
  •                         R/P:录音 / 回放开关
  •                         REC:顺向或自动寻边录音
  •                         PLAYE:自动寻边触发、切换开 / 关
  •                         PLAYL:顺向播放或循环播放
  •                         LED:可供录音的LED输出
  •                         NORM(地址触发):可变讯息持续时间
  •                         模式(直接触发):固定讯息持续时间
  •                         封装:晶粒

网友A:
这个东西,可以用于哪个方面

网友B:
回楼上,被广泛用于喊话器,就是卖东西的常用那种,事先把语音录进去,然后等它循环播放。

网友C:
被广泛用于喊话器,就是卖东西的常用那种,事先把语音录进去,然后等它循环播放。这个芯片的价格如何,是不是很美类。

网友D:
从2.4至5.5V的更宽广运作电压

网友E:
FT:将MIC+转换为ANAIN,并将它馈入喇叭

网友E:
我的数据主要是三部分。
第一是AT指令;第二进入透传后的MQTT数据;第三是OTA时候的http格式数据。
这三部分数据情况都不一样,而且长度都不一定。
AT指令的回复有快有慢,有分段。
MQTT的数据不是一发一收,服务器说不定就来数据。
OTA的数据量大,http服务器那边没有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