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基于51单片机的MAX30100官方驱动,为何数据口一直返回255

楼主(2020-09-09):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intrins.h>

sbit IIC_SCL    =P3^5;
sbit IIC_SDA    =P3^7;
bit  IIC_ACK;
int  rda;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void iic_start()
{
IIC_SDA=1;
_nop_();
_nop_();
IIC_SCL=1;
_nop_();
_nop_();
IIC_SDA=0;
_nop_();
_nop_();
IIC_SCL=0;
_nop_();
_nop_();
}

void iic_stop()
{
IIC_SCL=0;
_nop_();
_nop_();
IIC_SDA=0;
_nop_();
_nop_();
IIC_SCL=1;
_nop_();
_nop_();
IIC_SDA=1;
_nop_();
_nop_();
}

void iic_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if((c<<bitcnt)&0x80)
IIC_SDA=1;
else
IIC_SDA=0;
_nop_();
_nop_();
IIC_SCL=1;
_nop_();
_nop_();
IIC_SCL=0;
}
_nop_();
_nop_();
IIC_SDA=1;
_nop_();
_nop_();
IIC_SCL=1;
_nop_();
_nop_();
if(IIC_SDA==0)
IIC_ACK=0;
else
IIC_ACK=1;
IIC_SCL=0;
_nop_();
_nop_();
}

int iic_rcvbyte_nack()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IIC_SDA=1;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_();
_nop_();
IIC_SCL=0;
_nop_();
_nop_();
IIC_SCL=1;
_nop_();
_nop_();
retc=retc<<1;
if(IIC_SDA==1)
retc=retc+1;
_nop_();
_nop_();
}

_nop_();
_nop_();
IIC_SCL=0;
_nop_();
_nop_();
IIC_SDA=1;
_nop_();
_nop_();
IIC_SCL=1;
_nop_();
_nop_();
IIC_SCL=0;
_nop_();
_nop_();
return(retc);
}

int iic_rcvbyte_ack()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IIC_SDA=1;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_();
_nop_();
IIC_SCL=0;
_nop_();
_nop_();
IIC_SCL=1;
_nop_();
_nop_();
retc=retc<<1;
if(IIC_SDA==1)
retc=retc+1;
_nop_();
_nop_();
}
//¸ø³öACKÐźÅ
_nop_();
_nop_();
IIC_SCL=0;
_nop_();
_nop_();
IIC_SDA=0;
_nop_();
_nop_();
IIC_SCL=1;
_nop_();
_nop_();
IIC_SCL=0;
_nop_();
_nop_();
return(retc);
}

void wr_max30100_one_data(int address,int saddress,int w_data )
{
_nop_();
iic_start();
_nop_();
iic_sendbyte(address);
_nop_();
iic_sendbyte(saddress);
_nop_();
iic_sendbyte(w_data);
_nop_();
iic_stop();
_nop_();
}

void rd_max30100_one_data(int address,int saddress)
{
iic_start();
_nop_();
iic_sendbyte(address);
_nop_();
iic_sendbyte(saddress);
_nop_();
address=address+1;
_nop_();
iic_start();
_nop_();
iic_sendbyte(address);
_nop_();
rda=iic_rcvbyte_nack();
_nop_();
iic_stop();
}

main()
{
double temp,temp1,temp2;

TMOD=0x20;
SCON=0x50;
TH1=0xF3;
TL1=0xF3;
PCON=0X80;
TR1=1;
ES=1;
EA=1;
        TI=1;

while(1)
{

wr_max30100_one_data(0xae,0x06,0x0b);

rd_max30100_one_data(0xae,0xff);
printf("MAX30100 ID =%d\n",rda);

wr_max30100_one_data(0xae,0x07,0x43);
delayms(10);

wr_max30100_one_data(0xae,0x09,0x66);
delayms(50);
rd_max30100_one_data(0xae,0x16);
printf("temp1=%d\n",rda);
temp1=rda;
rd_max30100_one_data(0xae,0x17);
printf("temp2=%d\n",rda);
temp2=rda;
temp=temp1+(temp2*0.0625);
printf("µ±Ç°Î¶È=%.4f\n",temp);
delayms(100);
printf("\n");
}
}

楼主:
串口输出是这样的

楼主:
而且我试过,把IIC数据口和时钟口反接,他还是可以输出上面那个数据

网友A(2022-11-20):
引脚电压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