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控制开通关断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9-09):
姚晨,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qq1028867728 有成熟方案

网友B:
单火线人体感应?

网友C:
固态继电器的原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杀**取蛋,的电路。你要先了解单丶双可控硅如何触发导通和截止。

单向可控硅导通截至我还能理解,双向可控硅通交流时不太理解,假设BTA16导通,交流电在波峰到零点的过程中总有一个时间通过双向可控硅的电流小于维持电流,双向可控硅关断,但是我接的灯还是亮的,不明白如何断开双向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火线人体感应?

单火线智能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 晶闸管,可控硅专辑 14册 131M ◆〓

谢谢

网友B:
你这图BTA16导通,VCC基本就被拉没了
二次电源都没提供,怎么维持BT169的G极为高电平

网友B:
你这图给我感觉
即使BTA16能导通,灯瞬间亮一下
VCC丢失,BT169不能维持导通
BTA16又截至掉,灯瞬间又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给我感觉
即使BTA16能导通,灯瞬间亮一下
VCC丢失,BT169不能维持导通

我感觉也是这样,CTR1(一个触摸信号,感应到触摸输出低电平)一个低电平之后BTA16导通,但是到零点BTA截止之后因为没有G极电压所以应该是一直截止,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在触摸过一次之后灯泡是一直亮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的原理看一下

在网上找了一个固态继电器电路图,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运放的输出端一直有一个脉冲信号,只要AB两端加一个正向电压光耦导通,运放的脉冲信号给到可控硅G极可控硅就会导通,
说下我不确定的:在AB之间加正向电压的前提下,电路中可控硅是正半周时截止,负半周时导通么

网友F(2020-12-07):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给我感觉
即使BTA16能导通,灯瞬间亮一下
VCC丢失,BT169不能维持导通

你评论简直亮眼了?

去仔细看下可控硅的触发电平,那个电路可以触发吗?
这种半桶水都没有的,在上面给别人出主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评论简直亮眼了?

去仔细看下可控硅的触发电平,那个电路可以触发吗?

在扔一个

网友F:
蠢货, 你说那个可控硅可以触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