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谈谈对ST 的IAP功能的改进

楼主(2020-09-09):
谈谈对ST 的IAP功能的改进

ST的IAP 设计的不是很好。  为什么, 第一,默认IAP与APP是分开设计,分开编译链接的。是两个独立的程序。   这样来说,生产的时候就要两次烧写代码,很麻烦。

改进方法, IAP+APP都在一个程序代码里面。这个本人以前用的其他公司的芯片IAP方案就是这样的。

IAP+APP一体化后, 程序通过串口通信监测上级。如果收到升级指令,就开始接收串口发来的代码,一包一包接收,一包一包写入FLASH. 最后复位。简单的这么说。

ST的方案, IAP+APP是分开设计的。两个独立的代码, 要用工具把编译的BIN/HEX文件链接为一个BIN文件。 这样 就一次烧写这个BIN文件就可以了。

你这个方法有个前提,就是 FLASH 足够大。分二次烧写也是有办法解决的,我请别人帮忙写了一个Windows软件,把二个bin文件合并后,就可以一次性烧写,没任何问题。

楼主:
另外  IAP 和APP 互相跳转到问题。 ST的方案 是要中断重映射,靠背代码等等。  如果RAM足够大,是否可以把IAP代码整部分放入RAM中运行?

网友A:
一、可以将两个HEX合并,然后单次烧录;
二、ST的烧录工具软件可以同时加载多个目标文件,然后单次烧录;
三、将IAP的运行空间定在RAM内,APP运行时接收IAP固件数据将其保存到指定的RAM区域,然后跳转到IAP。

网友B:
楼主想法欠妥
IAP要求的是安全、短小、通用。
你把IAP和用户程序合并在一起,以上任意一个都满足不了……

你说的没有任何根据

网友C:
分散加载就可以实现,关键看你想不想去研究和折腾,ST也不是不可以实现

网友D:
可以慢慢体会IAP+APP分开的好处。

网友E:
楼主为了烧写这么做一点都不明智,你不会写软件的话,可以把一个升级好的程序读出来,后面烧写就用那个就好了,会写软件就写个小软件合并一下就好了

网友F(2020-10-10):
感谢无私的分享啊

网友G:
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