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的一些实验,网络服务器配置教程SAMBA DDNS POSTFIX VSFTPD IPTABLES等

楼主(2018-09-20):
一些linux的有用实验指导

目录

实验 1 SAMBA服务器配置和应用 1

实验 2 DDNS 配置与应用8

实验 3 APACHE 虚拟主机配置18

实验 4 POSTFIX 服务器配置和应用 27

实验 5 VSFTPD服务器配置与应用 37

实验 6 IPTABLES 防火墙的配置与应用 45

附录 1 安装环回网卡 49

附录 2 YUM 的基本配置 57

附录 3 错误调试方法 61

附录 4 实验报告模版 63

附录 5 大作业模版 65

实验 1 SAMBA服务器配置和应用

1、实验目的

(1)了解 SMB 和 NETBIOS 的基本原理

(2)掌握 Windows和 Linux 之间,Linux 系统之间文件共享的基本方法。

2、实验内容

(1)安装 samba 服务器。

(2)配置 samba 服务器的安全级别为用户级。

(3)配置用户的共享。

(4)测试 Windows和 Linux 之间的文件共享。

(5)测试 Linux用户之间的文件共享。

3、实验环境

(1)高档 PC

(2)Windows XP操作系统

(3)VMware6.5

(4)Red Hat Linux Enterprise 5.4

4、实验步骤

(1)按照附录 1 完成网络配置

(2)安装 samba 文件

(2.1)检测系统内部是否已经安装好 samba 文件

# rpm -qa | grep samba

(2.2)如果显示类似如下的版本信息,则证明系统内已经安装好 samba 服务

# samba-common-3.0.33-3.14.el5

# samba-3.0.33-3.14.el5

# samba-client-3.0.33-3.14.el5

(2.3)如果没有提示上述信息,或者缺少其中某一个包,则要安装对应的包。

其中 samba-3.0.33-3.14.el5 是 samba 服务器的安装包, samba-client-3.0.33-3.14.el5 是 samba

客户端的安装包。

例如:缺少 samba-3.0.33-3.14.el5 这一行,则要在命令行上输入如下命令:

注意:使用 yum 命令前,务必确保附录 2已经配置好。

(3)指定 samba 在运行级别 3和 5上自动启动 (一般不需要设置,步骤 3可略过。)

(3.1)# chkconfig --add smb

(3.2)# chkconfig --level 35 smb on

(3.3)# chkconfig --list | grep smb

(4)配置/etc/samba/smb.conf 配置文件

(4.1)利用 vi 文本编辑器打开配置文件/etc/samba/smb.conf

# vi /etc/samba/smb.conf

(4.2)按如下要求修改配置文件(只需要找到相应的变量修改即可,如果该变量所在的

行用分号“;”注释掉,则将分号去掉。)

###############################################################################

security = user ;文档中存在多个 security 变量,只需其中一个有效即可。

workgroup = wyu :配置文件中所有等号前后加一个空格

netbios name = linux ;建议采用 linux+学号的方式,比如 linux25

###############################################################################

(5)设置文件共享

(5.1)设置 Linux 普通用户宿主目录文件共享(配置文件的默认设置)

###############################################################################

[homes]

comment = Home Directories #对 homes 的注释,以下略写

browserable = no

writable = yes

###############################################################################

(5.2)设置匿名用户目录(在配置文件中最后的地方添加即可)

###############################################################################

[tmp]

path = /tmp

read only = no

public = yes

###############################################################################

(5.3)设置用户组 share的共享目录(在配置文件中最后的地方添加即可)

###############################################################################

[share]

read list = @share

write list = @share

public = no

browseable = yes

writable = yes

create mode = 0664

directory mode = 0770

path = /home/share

若使用 vi 文本编辑器,可以在命令模式下输入“:wq”回车。

(5.5)新建组 share,新建用户 mary,john 和 guest

# useradd mary

# passwd mary

# useradd john

# passwd john

# useradd guest

# passwd guest

(5.6)新建组 share,并且将用户 mary 和 john 加入 share组中。

# groupadd share

# usermod -G share mary

# usermod -G share john

(5.7)将 mary,john,guest 加入到 smbpasswd文件

# smbpasswd -a mary

# smbpasswd -a john

# smbpasswd -a guest

(5.8)在/home 目录下新建目录 share,将其组属性改成 share 组

# cd /home

# mkdir share

# chown .share share 注意:第一个 share前有一个“.”

# chmod 770 share

(5.9)重新启动服务

# service smb restart

(6)Windows和 Linux 互联测试

(6.1)禁用 SELinux(实验 1-5均需要禁用 SElinux)

先测试 Selinux 的设置,如果处于 Enforcing 状态,修改为 permissive 或者 disabled。

具体如下:

# getenforce

如果输出“Enforcing”,则输入下面的命令

# setenforce 0

(6.2)禁用防火墙 IPTABLES(实验 1-5均需要禁用 IPTABLES)

先查看防火墙的运行状态

# service iptables status

若处于运行状态,则禁用。

# service iptables stop

以上(6.1)(6.2)两个命令重启后无效,需要重新设置。

(6.3)通过 Linux 客户端访问 Linux 服务器共享文件,则先在 Linux 的控制台上输入如下

命令查看主机 192.168.99.1 的共享信息。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84页):

实验指导
下载积分: 黑币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