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的常见问题及SAMBA服务的设置方法详解

楼主(2018-09-20):
1虚拟机上的 Linux使用桥接模式还是 NAT模式?

桥接模式:虚拟机直接通过物理网卡访问网络。虚拟机和 host 主机是同等地位,比如你的 host 的 IP 为 192.168.1.100,则可以把虚拟机设置 成 192.168.1.101,就如同局域网里的一**立主机。别人可以直接访问你的 192.168.1.101。

NAT 模式:host 相当于是一个路由器了,虚拟机是路由器下的一台主机。 桥接设置方法见本文档最后面的《附录》

2为什么 SAMBA共享加载的比较慢?

在虚拟机上开启 SAMBA 共享后,在主机上访问它 \\192.168.44.128 要过好一会儿才能访问, 为什么呢?1 尝试把虚拟机的网络设置为“桥接模式”。我试的结果是桥接模式下访问 SAMBA 很轻松,但 NAT 模式总是很难访问。

2 看《SAMBA 服务的设置方法》,你可以在修改 smb.conf 时,把[printers]那一段配置给去掉, 这样会加快 SAMBA 生效的速度。

3在访问共享文件夹时,一定要映射到盘符 吗?

实际上不需要。直接访问              \\192.168.44.128 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映射到本地的 Z 盘,完全是没有影响的。

附录              桥接模式的设置

如何设置桥接?

(1)在 VMware的菜单里,选择“编辑 |虚拟网络编辑器”

上面点中虚拟网卡 VMNet0,下面选择“桥接到”,可以选择当前你用于上网的那个真实的 物理网卡。一般无线网卡带 wireless 字样,有线网卡带 ethernet。

(2)在 VMware中点 centos,进入虚拟机的属性设置

注: 要先把 centos 系统关闭才可以修改设置。暂停状态下是不能修改配置的。

(3)运行 centos,在 centos里设置一个 IP

在 centos 里,从菜单 “系统 | 首选项 | 网络连接”,打开下面的对话框。 或者右键点一下右上角的,在右键菜单里选 择“编辑连接”,也是可以的。

点“编辑”

一般对于家庭用户,选择 DHCP 就可以了(默认就是 DHCP),你家的路由器会给你的虚拟机 自动分配一个 IP,例如,192.168.1.101。如下图。

如果你是在公司的办公室,你可能需要手动指定一个 IP,如下图。

(4)检查 centos的网络状态指示

VMware 的右下角有几个状态按钮

  ,看一下它的状态是不是这样的。

SAMBA 服务的设置方法

本文档是              C/C++学习指南(Linux 篇) 的官方文档,最新版本请到官网下载! 请对照视频 3.3 进行操作。

1.以 root登录

所有配置操作须以 root 用户进行,检查自己是否为 root

2.关闭 selinux及              firewall

做完本节设置后,要重启 linux!

2.1关闭 selinux

输入以下命令

gedit/etc/selinux/config&将

SELINUX=enforcing改为

SELINUX=disabled注:=左右没有空格。保存。

“系统| 管理| 防火墙”, 进入管理界面,点“禁用”按钮,再点“应用”按钮

现在重启 linux 系统!

3.配置 SAMBA服务

3.1编辑 smb.conf

输入 gedit              /etc/samba/smb.conf &(1)做以下修改setsebool ‐P samba_enable_home_dirs on[homes]
comment = Home Directories browseable = no

writable = yes valid users = %S

; valid users = MYDOMAIN\%S

(2)把 [printers] 那几行配置给删掉 不然 samba 服务生效有点慢

(3)保存并关闭。

3.2添加 SAMBA用户

输入以下命令

smbpasswd-aroot此时设置的密码是 windows 访问此目录时要输入的密码。

输入以下命令

servicesmbrestart即可重启 smb 服务

3.4把 SAMBA服务设置为自启动

让 samba 服务随着系统自动启动

菜单“系统| 管理| 服务”, 找到 smb 服务, 点“启用”

4.在 windows上访问 Centos共享目录

在 Windows 中,随便打开一个文件夹,在地址栏里输入

\\192.168.44.128 正常情况下,会提示输入共享目录的用户名,密码。此时,输入第 3.2 节设置的 密码就可以了。比如,用户名root              密码 123456 。

5.错误检查

在 Windows 上有时会打不开共享目录,如下图所示:

如果出错,按以下步骤检查。

5.1检查网络

在 Windows 上,ping 一下 Linux 的 IP,检查网络的联通性。 在 windows 控制台(命令行窗口下)输入

ping192.168.44.128检查是否连通。

如果无法连通,则说明 linux 的 IP 没有配置好,或者虚拟机的网络没有设好。

5.2检查 SAMBA服务

在 Linux 下,检查一下 SAMBA 服务是否已经正确开启。 输入以下命令。

mount-tcifs//127.0.0.1/root/mnt/-ousername=root如下图所示:

如果成功,说明 SAMBA 本身的配置没有问题。

5.3如果以上两步检查都成功。。。

那说明是你的 SELINUX 和 firewall 配置有问题,重做第 2 章,修改后要记得重启Linux 系统才能生效!

5.4如果还是不成功。。。

记得,虚拟机的反应有点迟钝,一般重启 Linux 系统后,过一会网络就能建立了。。。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

SAMBA服务的设置方法 20160828.pdf

下载积分: 黑币 -5

Linux篇常见问题汇总 20160831.pdf

下载积分: 黑币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