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inux的串口调试函数

楼主(2018-09-20):
代码调试完毕,没有问题,结构清晰。

下面是头文件的代码,c文件代码请下载附件。

/*

* uart.h

*

*  Created on:

*      Author:

*/

struct T_UART_DEVICE

{

    char *uart_name;

    int (*ptr_fun)(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

    unsigned char uart_num;

    unsigned char databits;

    unsigned char parity;

    unsigned char stopbits;

    unsigned int  baudrate;

};

extern struct T_UART_DEVICE uart_device;

/*

* 根据串口的名称,确定在uart_dev[]中的编号,比如/dev/ttyO0对应0,/dev/ttyO1对应1

* 返回值是串口的编号

*/

int open_uart_dev(char *uart_name);

int set_uart_opt(char *uart_name, int speed, int bits, char event, int stop);

int read_uart_data(char *uart_name, char *rcv_buf, int time_out_ms, int buf_len);

int send_uart_data(char *uart_name, char *send_buf, int buf_len);

int close_uart_dev(char *uart_name);

/*

* 创建串口线程

* uart_recvbuf_and_process是串口线程中的处理函数,参数为ptr_uart_device

* 处理函数必须是int ptr_fun (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类型的函数

*/

int create_uart_pthread(struct T_UART_DEVICE *ptr_uart_device);

void *uart_recvbuf_and_process(void * ptr_uart_device);

/*

* uart_com.h

*

*  Created on:

*      Author:

*/

#ifndef HEADERS_DIGITALRADIO_H_

#define HEADERS_DIGITALRADIO_H_

//#define UART_RADIO 6

#define UART_RADIO "/dev/ttyO1"

#define UART_RADIO_BAUD 115200

#define UART_RADIO_DATABITS 8 //8 data bit

#define UART_RADIO_STOPBITS 1 //1 stop bit

#define UART_RADIO_PARITY 0 //no parity

#define RADIO_MAX_WAIT_TIME 6//

//底层通讯对接受到的数据解析结果变量,供通讯app层调用-------

extern unsigned char g_VerifyOK;//pc发送完数据并且mcu校验成功置1,置1后mcu开始发送数据

extern unsigned char g_CMD;// cmd

extern unsigned char g_CMD_ACMD;//acmd

extern unsigned char g_CMD_LEN;//接受data长度

extern unsigned char g_DATE[100],a_DATE;

//----------------------------------------------------------

extern int uart_com_init();

extern int read_uart_com_data(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int len);

extern int send_uart_com_data(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int len);

extern int uart_com_close();

#endif /* HEADERS_DIGITALRADIO_H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