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win安装技巧详解

楼主(2018-09-20):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

BeTwin安装详解技巧
下载积分: 黑币 -5

一、自动登录的设置

开始-运行- control userpasswords2 或者

rundll32 netplwiz.dll,UsersRunDll

副机登录时,提示"由于帐户限制,您无法登录"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一是加上密码 二是若不想加密码,进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将其中的本地策略--安全选 项中的“使用空白密码的帐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陆”的启用改为禁用,

W22401758H1400A0511-95BBDF2M

二、共用声卡设置

同一块板载声卡,完全独立发声. 主机和副机互不干扰.

只要你的主板集成有 Realtek 声卡,这应该是99.9%的主板都有吧.

机箱的前档板带音频输出接头..95%的机箱都有吧!!

安装了 SRS_Audio_Sandbox_170 主副机共用了声卡成功.

开始--------------------------------------

在主机上设置:

打开 开始->控制面板->Realtek高清音频配置.

1.在Realtek高清音频设置界面下选 [混频器]  点击混频器工具箱(找不到? 点重放下面的小板手就是了)

点选 [启用多路回放] 打勾. OK.现在[混频器] 下是否多了一项[Realtek  HD Audio 2nd Output] .

2.在Realtek高清音频设置界面下选 [混频I/O] 点小板手(接头设置),勾选 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 OK.

后面板不用管它,设置下面的面板输出为耳机,把鼠标移到面板下的耳机,是否提示为:Realtek  HD Audio 2nd Output.

3.打开声音和音频设备 属性,把声音播放 默认设备改为:[Realtek  HD Audio 2nd Output]

接口:

主机的音频输出改变为,在机的前档板输出插口.

副机的音频输出不变,在机箱的后面.

三、客户机无法修改分辨率和刷新频率的解决办法

安装完BetWin后,客户机无法修改分辨率和刷新频率的解决办法工作站分辨率往往默认为800X600@60Hz32位色,而且不能调整, 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实现合适的默认的分辨率。方法是依次打开册表"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

找到:

HKEY_CURRENT_CONFIG\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BeTwinVideo\Device1

正好是注册表中最后一项。其中后四个项目是:

项目                          十六进制      十进制

DefaultSettings.BitsPerPel       10           16 (这个地方是设置颜色深度如32)

DefaultSettings.VRefresh         3c           60 (这个地方是设置刷新率)

DefaultSettings.XResolution      320           800 (这个地方是设置分辨率,1024)

DefaultSettings.YResolution      258          600 (这个地方是设置分辨率,768)

(以上参数请根据自己的显示卡和显示器设置)

把它修改到合适的数值就可以了

比如对17寸CRT显示器一般应依次改为十进制的32或16 代表色彩,老的PCI显卡只支持16色

85 代表显示器刷新率 看你显示能是否支持的到85 改高了会导致无法显示1024.768

改完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了!

上面还有Attach.ToDesktop项目,也许是设置是否允许修改分辨率的,这里就概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