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频率问题求指点。

楼主(2020-09-09):
很多dcdc都是由一个电阻来固定频率的,但是实际测出来的开关频率却和手册上电阻对应的开关频率差很多这是为什么?

楼主:
一般设置频率都是几百KHZ,但是实际测出来电压是对的,但是频率却可能只有几百hz。

楼主:
带载的话频率能达到几十k,但是和设置的频率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Ltc1871下拉电阻取得82k,按手册来说频率应该是300k左右。

网友A:
很多dcdc都是由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来固定频率的。

网友B:
它的电阻是设置一个电流值,而内部用电流源控制频率。
但有些IC在轻载的时候会跳过若干脉冲,以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dcdc都是由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来固定频率的。

是的,就是现在我实测出来的开关频率和我设置的开关频率差的挺多的。就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什么会对这个产生影响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的电阻是设置一个电流值,而内部用电流源控制频率。
但有些IC在轻载的时候会跳过若干脉冲,以降低功耗。 ...

您说的这个应该就是指的DCDC跳脉模式把, 就是我选择半载运行。开关频率也才50K左右,但是按手册来说应该是3000K左右, 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会影响这个频率吗,如果是空载其实就几百HZ的频率特别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在连续导通模式,测频率。

比如说我现在测得这个LTC1871,他的频率和工作模式都是可以设置的, 那这样如果一定要在某种模式中进行测频率那不是这个设置频率的引角和测试工作模式的引角有点**肋。

网友D:
空载时,无需PWM,只需一个心跳就行了,哪里来的周期性的脉冲。楼主对开关电源的认识太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现在测得这个LTC1871,他的频率和工作模式都是可以设置的, 那这样如果一定要在某种模式中进行测 ...

因为工况很复杂   不只在一种模式运行

网友F:
你的输入是多少 负载是多少?哪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