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与Ubuntu linux系统的网络配置教程

楼主(2018-09-20):
Windows系统网络配置方法一、设置网络1)Windows打开cmd输入ipconfig  /all可以看到

修改为静态IP

Ubuntu修改网络为静态IP设置虚拟机:

查看Iifconfiglinux及Ubuntu系统网络配置方法1.打开ubuntu的/etc/network/interfaces:sudo  vi  /etc/network/interfaces文件默认的内容如下:auto loiface lo inet loopback动态获取的配置方法:auto eth0iface eth0 inet dhcp静态分配的配置方法:auto eth0iface eth0 inet staticaddress   192.168.1.3   //3 改成你的ipnetmask  255.255.255.0gateway  192.168.1.1根据配置要求(是动态分配还是自动获取)修改该配置文件保存。

2.添加域名服务器:打开/etc/resolv.conf文件添加这两行:nameserver 202.96.134.33(添加电脑的DNS)nameserver 202.96.128.86

3.添加开机自动添加域名服务器:打开/etc/resolvconf/resolv.conf.d/base 添加这两行:

nameserver 202.96.134.33   (添加电脑的DNS) nameserver 202.96.128.86

4.为主机配置网关地址:    //可以不做sudo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0.13.重启下网络方法一:

$/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这条命令是重启网卡)方法二:

$ifdown eth0$ifup  eth0(这两条命令是有针对性的重启某个网络接口,因为一个系统可能有多个网络接口)方法三:

sudo /etc/init.d/networking  force-reloadsudo /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

4.查看网络配置的参数是不是正确(每进行一次操作都可以查看一下是不是修改了网络配置) ifconfig

5.看看是不是能够ping通ping不通网关说明网络配置有问题ping不通百度说明dns有问题

gec@ubuntu:~$  ping  www.baidu.com 如果出现下面的情况,说明网络配置成功!!!按 ctrl + c 退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