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NFS 挂载

楼主(2018-09-20):
1.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需要在一个路由器形成的局域网中才能实现三者互联。 window的ip可以自动分配或者自己设。如果自己设的话ip:192.168.1.2 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在虚拟机Vmvare中,设置bridge网络连接形式,才能在linux ,windows 目标板中ping通。设置linux为静态ip。Systerm->preference->NetworkConnections.选中网卡auto eth1.->Edit->Ipv4 Settings .修改adress192.168.1.100,netmask:255.255.255.0 gate way:192.168.1.1ubuntn中需要挂载的目录一定要设在home/broadon下,否则没有修改权限。建目录home/broadon/min210或者(# chmod 777/opt/FriendlyARM/mini210/linux/rootfs_qtopia_qt4)修改目录权限设置目标板的ip:192.168.1.240.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

2. 测试windows linux 目标板网络连通情况

     1) 用工具SecureCRT 7.2 远程控制 linux和目标板。

linux。新建->ssh2->linux的用户名密码。即可登录目标板 新建->serial->com1 115200 8 none1 完成

    2)ping一下网络。

linux 与目标板。ping 192.128.1.240linux 与window  ping 192.128.1.2

注:window中查看ip地址命令:ipconfg

   linux中查看ip地址命令 :ifconfig

如果出现ms级的返回则说明网络通了。

3.挂载nfs。

#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unbuntu已经安好了)打开/etc/exports文件:vi/etc/exports/home/broadon/min210*(rw,sync,no_root_squash)

/opt/FriendlyARM/mini210/linux/rootfs_qtopia_qt4

*(sync,rw,no_root_squash)注:nfs允许挂载的目录及权限,在文件/etc/exports中进行定义,各字段含义如下:/home/broadon/min210:要共享的目录/opt/FriendlyARM/mini210/linux/rootfs_qtopia_qt4

*:允许所有的网段访问rw:读写权限sync:资料同步写入内在和硬盘no_root_squash:nfs客户端共享目录使用者权限#sudo /etc/init.d/portmaprestart                  <---重启portmap,

#sudo/etc/init.d/nfs-kernel-serverrestart      <---重启nfs服务

#showmount-e  <---显示共享目录: /home/broadon/min210*      注:nfs是一个RPC程序,使用它前,需要映射好端口,通过portmap设定                                命令执行情况如下:kevin@ubuntu:~$sudo/etc/init.d/portmap restart

Rather than invoking init scriptsthrough /etc/init.d, use the service(8)

utility, e.g. service portmap restartSince the scriptyou are attempting to invoke has been converted to an

Upstart job, you may also use the restart(8) utility, e.g. restartportmap

portmap start/running, process 474

kevin@ubuntu:~$sudo/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 Stopping NFSkerneldaemon                                              [OK ]

* Unexporting directories for NFS kerneldaemon...                  [ OK ]

* Exporting directories for NFS kerneldaemon...       exportfs:/etc/exports [1]: Neither 'subtree_check' or 'no_subtree_check'specified for export "*:/home/xgc".

  Assuming default behaviour('no_subtree_check').

  NOTE: this default has changed since nfs-utilsversion 1.0.x

                                                                                [ OK ]

* Starting NFS kerneldaemon                                      [ OK ]kevin@ubuntu:~$showmount-e

Export list for xgc-VirtualBox:

/home/kevin *现在可以在linux中上试一下:

#sudo mount -t nfs 192.168.1.100:/home/broadon/min210/mnt /nfs#sudo mount -t nfs192.168.1.100:/opt/FriendlyARM/mini210/linux/rootfs_qtopia_qt4

         注:192.168.1.100为本机linux的IP地址                             这样就把共享目录挂到了/mnt目录.      取消挂载用:#sudoumount/mnt/nfs如果用在嵌入式设备上挂载,要加上参数-onolock我在开发板上使用的挂载命令:mount-t nfs -o nolock 192.168.1.100:/home/broadon/min210 /mntmount -t nfs -o nolock192.168.1.100  :                              opt/FriendlyARM/mini210/linux/rootfs_qtopia_qt4在linxu中的/mnt/nfs中和 开发板中/mnt 中就可以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