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18F4550集成USB-HID问题

楼主(2020-09-09):
新手一个,

手上有两块板都是PIC18F4550,但封装方式不同。
同样的代码分别烧录到两芯片上。
1.在40 引脚 PDIP的芯片完全正常,可以用USB与PC通讯。
2.在44 引脚 QFN的芯片上,PC没有识别到设备,经过调试代码是有跑的。

代码是在GitHub上下载 项目名:PIC_18F4550_USB_Motor_Controller

烧录芯片用的是PICkit 2.0仿真器,用MCC18编译器,MPLAB IDE8.92开发。

1.是否USB描述符问题?;
2.是电路板上的USB电阻不同,44引脚上USB与芯片之间有10欧左右的电阻,尝试过将内电阻下拉,但一样不行;
3.是否跟烧录器也有关系?;

希望有大神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用MPLAB X IDE试试,看看图形化工具能否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PLAB X IDE试试,看看图形化工具能否配置。

好的谢谢,我尝试一下。

楼主:
可以结贴了。最后发现问题是外接的晶振器频率不同导致USB不生效...
Demo里面的是20MHz,目标板是8MHz,改一下config配置就好了...,其他代码都不需要改...

花了挺长时间的,新手入门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