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579不懂就问

楼主(2020-09-09):
void DevEP1_IN_Deal( UINT8 l )
{
    R8_UEP1_T_LEN = l;
    R8_UEP1_CTRL = (R8_UEP1_CTRL & ~MASK_UEP_T_RES)| UEP_T_RES_ACK;
}
其中R8_UEP1_CTRL = (R8_UEP1_CTRL & ~MASK_UEP_T_RES)| UEP_T_RES_ACK;这一步是使能发送数据么?
操作的是R8_UEP1_CTRL 的最低两位,RW的属性,这个寄存器低两位是发送完后自动改变?

网友A:
R8_UEP1_CTRL = (R8_UEP1_CTRL & ~MASK_UEP_T_RES)| UEP_T_RES_ACK; 回复ACK
发送完成后不会自动改变,一般在IN中断产生后回NAK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_UEP1_CTRL = (R8_UEP1_CTRL & ~MASK_UEP_T_RES)| UEP_T_RES_ACK; 回复ACK
发送完成后不会自动改变,一般 ...

那我看到数据存到端点的代码了,也看到数据长度赋值的代码了,如果不是这里,使能发送的具体代码是哪个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看到数据存到端点的代码了,也看到数据长度赋值的代码了,如果不是这里,使能发送的具体代码是哪个呀 ...

回复ACK可以理解为发送使能,数据准备好,存到对应端点的缓冲区中,等到主机发IN包后,单片机自动上传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ACK可以理解为发送使能,数据准备好,存到对应端点的缓冲区中,等到主机发IN包后,单片机自动上传数 ...

谢谢。看来通信流程还得再多看看

网友B:
我要仔细看看通讯流程图,不错的,应该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