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3二维数组问题

楼主(2020-09-09):
我定义了一个二维数组,当列数为20,数组没有异常,可以正常读取数据,当列数改成28,读取数组数据异常。

楼主:
1、定义数组
2、将 u16_temp = 0xaa; 并检验赋值成功
3、将u16_temp = testResult[1][0];  发现 u16_temp  被赋值为0
4、查看testResult[1][0]的值,为0x53

楼主:
如果我把定义数组中,列的值改成20,就没有异常了,改成  const char testResult[][20]

楼主:
@香水城   版主,帮我看一下这个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检查一下堆栈和RAM是否超限

网友B:
分配内存

网友C:
定义的时候改成
const char testResult [3][28] = {......} 试试

网友D:
不如定义成字符串指针数组稳妥点:
const char *testResult[] =
{
        "S000               ",
        "S001               ",
        "S002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堆栈和RAM是否超限

感谢回复,我用const修饰,数组放在了FLASH中,我特意用STVP打开HEX文件,数组确实在FLASH中,FLASH空间剩余很多,没有满。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如何分配内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义的时候改成
const char testResult [3][28] = {......} 试试

好的,我试试哦,这么做会很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定义成字符串指针数组稳妥点:

感谢回复,这个好高级呀,我第一次知道还可以这样写呢,我去搞搞,谢谢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香水城   版主,帮我看一下这个问题,不胜感激。

会不会代码别的地方出了问题。

这个数组定义没发现啥问题,我刚顺便测试了下,将那个列数随便调整过后进行读取访问 没碰到问题。

网友F:
我感觉是堆栈的问题,堆栈是如何设置的,分享一下,我看看。

网友G:
高度,直接看数组内容不就结了吗,如果正确就是其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代码别的地方出了问题。

这个数组定义没发现啥问题,我刚顺便测试了下,将那个列数随便调整没后进 ...

我新建了一个工程,测试了一下,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