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 与sudo

楼主(2018-09-20):
AN, INA, root, ST, os
一. 使用 su 命令临时切换用户身份 1、su 的适用条件和威力  su命令就是切换用户的工具,怎么理解呢?比如我们以普通用户beinan登录的,但要添加用户任务,执行useradd ,beinan用户没有这个权限,而这个权限恰恰由root所拥有。解决办法无法有两个,一是退出beinan用户,重新以root用户登录,但这种办法并不是最好的;二是我们没有必要退出beinan用户,可以用su来切换到root下进行添加用户的工作,等任务完成后再退出root。我们可以看到当然通过su 切换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  通过su可以在用户之间切换,如果超级权限用户root向普通或虚拟用户切换不需要密码,什么是权力?这就是!而普通用户切换到其它任何用户都需要密码验证;  2、su 的用法:  su [OPTION选项参数] [用户  -, -l, ——login 登录并改变到所切换的用户环境;  -c, ——commmand=COMMAND 执行一个命令,然后退出所切换到的用户环境;  至于更详细的,请参看man su ;  3、su 的范例:  su 在不加任何参数,默认为切换到root用户,但没有转到root用户家目录下,也就是说这时虽然是切换为root用户了,但并没有改变root登录环境;用户默认的登录环境,可以在/etc/passwd 中查得到,包括家目录,SHELL定义等;  [beinan@localhost ~]?$ suPassword:[root@localhost beinan]# pwd/home/beinan  su 加参数 - ,表示默认切换到root用户,并且改变到root用户的环境;  [beinan@localhost ~]?$ pwd/home/beinan[beinan@localhost ~]?$ su -Password:[root@localhost ~]# pwd/root  su 参数 - 用户名  [beinan@localhost ~]?$ su - root 注:这个和su - 是一样的功能;  Password:  [root@localhost ~]# pwd  /root  [beinan@localhost ~]?$ su - linuxsir 注:这是切换到 linuxsir用户  Password: 注:在这里输入密码;  [linuxsir@localhost ~]?$ pwd 注:查看用户当前所处的位置;  /home/linuxsir  [linuxsir@localhost ~]?$ id 注:查看用户的UID和GID信息,主要是看是否切换过来了;  uid=505(linuxsir) gid=502(linuxsir) groups=0(root),500(beinan),502(linuxsir)  [linuxsir@localhost ~]?$  [beinan@localhost ~]?$ su - -c ls 注:这是su的参数组合,表示切换到root用户,并且改变到root环境,然后列出root家目录的文件,然后退出root用户;  Password: 注:在这里输入root的密码;  anaconda-ks.cfg Desktop install.log install.log.syslog testgroup testgroupbeinan testgrouproot  [beinan@localhost ~]?$ pwd 注:查看当前用户所处的位置;  /home/beinan  [beinan@localhost ~]?$ id 注:查看当前用户信息;  uid=500(beinan) gid=500(beinan) groups=500(beinan)  4、su的优缺点;  su 的确为管理带来方便,通过切换到root下,能完成所有系统管理工具,只要把root的密码交给任何一个普通用户,他都能切换到root来完成所有的系统管理工作;但通过su切换到root后,也有不安全因素;比如系统有10个用户,而且都参与管理。如果这10个用户都涉及到超级权限的运用,做为管理员如果想让其它用户通过su来切换到超级权限的root,必须把root权限密码都告诉这10个用户;如果这10个用户都有root权限,通过root权限可以做任何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对系统的安全造成了威协;想想Windows吧,简直就是恶梦;“没有不安全的系统,只有不安全的人”,我们绝对不能保证这 10个用户都能按正常操作流程来管理系统,其中任何一人对系统操作的重大失误,都可能导致系统崩溃或数据损失;所以su 工具在多人参与的系统管理中,并不是最好的选择,su只适用于一两个人参与管理的系统,毕竟su并不能让普通用户受限的使用;超级用户root密码应该掌握在少数用户手中,这绝对是真理!所以集权而治的存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二. sudo 授权许可使用的su,也是受限制的su  1. sudo 的适用条件  由于su 对切换到超级权限用户root后,权限的无限制性,所以su并不能担任多个管理员所管理的系统。如果用su 来切换到超级用户来管理系统,也不能明确哪些工作是由哪个管理员进行的操作。特别是对于服务器的管理有多人参与管理时,最好是针对每个管理员的技术特长和管理范围,并且有针对性的下放给权限,并且约定其使用哪些工具来完成与其相关的工作,这时我们就有必要用到 sudo。  通过sudo,我们能把某些超级权限有针对性的下放,并且不需要普通用户知道root密码,所以sudo 相对于权限无限制性的su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sudo 也能被称为受限制的su ;另外sudo 是需要授权许可的,所以也被称为授权许可的su;  sudo 执行命令的流程是当前用户切换到root(或其它指定切换到的用户),然后以root(或其它指定的切换到的用户)身份执行命令,执行完成后,直接退回到当前用户;而这些的前提是要通过sudo的配置文件/etc/sudoers来进行授权;比如我们想用beinan普通用户通过more /etc/shadow文件的内容时,可能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beinan@localhost ~]?$ more /etc/shadow/etc/shadow: 权限不够  这时我们可以用sudo more /etc/shadow 来读取文件的内容;就就需要在/etc/soduers中给beinan授权  于是我们就可以先su 到root用户下通过visudo 来改/etc/sudoers ;(比如我们是以beinan用户登录系统的)  [beinan@localhost ~]?$ su  Password: 注:在这里输入root密码  下面运行visodu;  [root@localhost beinan]# visudo 注:运行visudo 来改 /etc/sudoers  加入如下一行,退出保存;退出保存,在这里要会用vi,visudo也是用的vi编辑器;至于vi的用法不多说了;beinan ALL=/bin/more 表示beinan可以切换到root下执行more 来查看文件;  退回到beinan用户下,用exit命令;  [root@localhost beinan]# exit  exit  [beinan@localhost ~]?$  查看beinan的通过sudo能执行哪些命令?  [beinan@localhost ~]?$ sudo -l  Password: 注:在这里输入beinan用户的密码  User beinan may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s on this host: 注:在这里清晰的说明在本台主机上,beinan用户可以以root权限运行more ;在root权限下的more ,可以查看任何文本文件的内容的;  (root) /bin/more  最后,我们看看是不是beinan用户有能力看到/etc/shadow文件的内容;  [beinan@localhost ~]?$ sudo more /etc/shadow  beinan 不但能看到 /etc/shadow文件的内容,还能看到只有root权限下才能看到的其它文件的内容,比如;  [beinan@localhost ~]?$ sudo more /etc/gshadow  对于beinan用户查看和读取所有系统文件中,我只想把/etc/shadow 的内容可以让他查看;可以加入下面的一行;  beinan ALL=/bin/more /etc/shadow  题外话:有的弟兄会说,我通过su 切换到root用户就能看到所有想看的内容了,哈哈,对啊。但咱们现在不是在讲述sudo的用法吗?如果主机上有多个用户并且不知道root用户的密码,但又想查看某些他们看不到的文件,这时就需要管理员授权了;这就是sudo的好处;  实例五:练习用户组在/etc/sudoers中写法;  如果用户组出现在/etc/sudoers 中,前面要加%号,比如%beinan ,中间不能有空格;%beinan ALL=/usr/sbin/*,/sbin/*  如果我们在 /etc/sudoers 中加上如上一行,表示beinan用户组下的所有成员,在所有可能的出现的主机名下,都能切换到root用户下运行 /usr/sbin和/sbin目录下的所有命令;  实例六:练习取消某类程序的执行:  取消程序某类程序的执行,要在命令动作前面加上!号; 在本例中也出现了通配符的*的用法;  beinan ALL=/usr/sbin/*,/sbin/*,!/usr/sbin/fdisk 注:把这行规则加入到/etc/sudoers中;但您得有beinan这个用户组,并且beinan也是这个组中的才行;  本规则表示beinan用户在所有可能存在的主机名的主机上运行/usr/sbin和/sbin下所有的程序,但fdisk 程序除外;  [beinan@localhost ~]?$ sudo -l  Password: 注:在这里输入beinan用户的密码;  User beinan may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s on this host:(root) /usr/sbin/*(root) /sbin/*(root) !/sbin/fdisk[beinan@localhost ~]?$ sudo /sbin/fdisk -lSorry, user beinan is not allowed to execute '/sbin/fdisk -l' as root on localhost.  注:不能切换到root用户下运行fdisk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