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keepalived与lvs的高可用集群

楼主(2018-09-20):
***** Keepalived+lvs *****

集群的高可用与负载均衡:

1.资料简介

LVS 和 keepalived 介绍:

● LVS:Linux Virtual Server 是 Linux 虚拟服务器,可以把多台服务器虚拟为一个虚拟

IP ,同时实现各种负载均衡算法

● Keepalived:keepalived 可以实现服务的高可用或热备,用来防止单点故障的问题;

而 Keepalived 的核心 VRRP 协议,VRRP 协议主要实现了在路由器或三层交换机处的冗

余;Keepalived 就是使用 VRRP 协议来实现高可用的。 Keepalived 是基于 LVS ,并

与 LVS 高度融合的,监控 LVS 下所有真实服务器健康状态,并通过检查健康状态动态调

整 LVS 的复杂均衡转发权重和规则。同时 keepalived 具备热备功能。

2.方案设计原理

1. keepalived 的设计目标是构建高可用的 LVS 负载均衡群集,可以调用 ipvsadm 工具来

创建虚拟服务器,管理服务器池,而不仅仅用来做双机热备。

使用 keepalived 构建 LVS 群集更加简便易用,主要优势体现在:

对 LVS 负载调度器实现热备切换,提高可用性;

对服务器池中的节点进行健康检查,自动移除失效节点,恢复后再重新加入。

2. 在基于 LVS+Keepalived 实现的 LVS 群集结构中,至少包括两台热备的负载调度器,

两台以上的节点服务器,本例将以 DR 模式 的 LVS 群集为基础,增加一台从负载调度器,

使用 Keepalived 来实现主、从调度器的热备,从而构建建有负载均衡、高可用两种能力的

LVS 网站群集 平台。

3. 通过 LVS+Keepalived 构建的 LVS 集群,LVS 负载均衡用户请求到后端 tomcat 服务

器,Keepalived 的作用是 检测 web 服务器的状态,如果有一台 web 服务器死机,或工

作出现故障,Keepalived 将检测到,并将有故障的 web 服务器从系统中剔除,当 web 服

务器工作正常后 Keepalived 自动将 web 服务器加入到服务器群中,这些工作全部自动完

成,不需要人工干涉,需要人工做的只是修复故障的 web 服 务器。

4. LVS+DR 模式中,只支持 IP 的转发,不支持端口转发,也就是说在 keepalived.conf 的

virtual_server 和 real_server 的配置节点中端口必须一样。

实验结构总览:

本次实验基于 DR 负载均衡模式,设置了一个 VIP(Virtual IP)为 172.25.7.100,用户只需

要访问这个 IP 地址即可获得网页服务。其中,负载均衡主机为 172.25.7.1,备机为

172.25.7.4。Web 服务器 A 为 172.25.7.2,Web 服务器 B 为 172.25.7.3。 服务器 IP 分配:

服务器: ip 地址

Load Balancer: 172.25.7.1

Backup: 172.25.7.4

webA Server 1: 172.25.7.2

webB Server 2: 172.25.7.3

Vip 172.25.7.100

环境配置:

四台虚拟机,两台主备机为 1G 内存,两台后端服务器 512M 内存。

关闭 iptables 和 selinux,开启 web 服务器的 http 服务,

3.主备机上的 keepalivd 软件包安装与配置:

# yum install ipvsadm kernel-devel openssl-devel gcc make -y

# tar zxf keepalived-1.3.5.tar.gz

# cd keepalived-1.3.5

# ./configure --prefix=/usr/local/keepalived --with-init=SYSV

# make && make install

# ln -s /usr/local/keepalived/sbin/keepalived /sbin/

# ln -s /usr/local/keepalived/etc/keepalived/ /etc/

# ln -s /usr/local/keepalived/etc/sysconfig/keepalived /etc/sysconfig/

# ln -s /usr/local/keepalived/etc/rc.d/init.d/keepalived /etc/init.d/

# chmod +x /usr/local/keepalived/etc/rc.d/init.d/keepalived

编辑 keepalived 配置文件:

# vim /etc/keepalived/keepalived.conf

! Configuration File for keepalived

global_defs {

notification_email {

root@localhost #接收警报的 email 地址,可以添加多个

}

notification_email_from keepalived@server1 #设置邮件的发送地址,备机用

server4

smtp_server 172.25.7.1 #设置 smtp server 地址,备机用它的 ip

smtp_connect_timeout 30 #设置连接 smtp 服务器超时时间

router_id LVS_DEVEL #load balancer 的标识 ID,用于 email 警报

vrrp_skip_check_adv_addr

vrrp_strict

vrrp_garp_interval 0

vrrp_gna_interval 0

}

vrrp_instance VI_1 {

state MASTER #备机改为 BACKUP,此状态是由 priority 的值来决定的,当前

priority 的值小于备机的值,那么将会失去 MASTER 状态

interface eth0 #HA 监测网络接口

virtual_router_id 70 #主、备机的 virtual_router_id 必须相同

priority 100 #主机的优先级,备份机改为 50

advert_int 1 #主备之间的通告间隔秒数

authentication { #主备切换时的验证

auth_type PASS #设置验证类型,主要有 PASS 和 AH 两种

auth_pass 1111 #设置验证密码,在一个 vrrp_instance 下,MASTER

与 BACKUP 必须使用相同的密码才能正常通信

}

virtual_ipaddress { #HA 虚拟 ip,无人使用的 ip 地址,可加多个,每行一个

172.25.7.100

}

}

virtual_server 172.25.7.100 80 { #定义虚拟服务器

delay_loop 6 # 设置健康检查时间,单位是秒 查询 realserver 状态

lb_algo rr #lvs 调度算法,这里使用轮叫

lb_kind DR #设置 LVS 实现负载的机制,有 NAT、TUN、DR 三个模式

# persistence_timeout 50 #会话保持时间,单位是秒,这个选项对于动态网页是非常

有用的,为集群系统中 session 共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有了这个会话保持功能, 用户的请求会被一直分发到某个服务节点,直到超过这个会话保持时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会话保持时间,是最大无响应超时时间,也就是说用户在操作动态页面时,如果在 50 秒内没

有执行任何操作,那么接下来的操作会被分发到另外节点,但是如果一直在操作动态页面,则

不受 50 秒的时间限制。

protocol TCP #指定转发协议类型检查 realserver 状态,有 tcp 和 udp 两种,

real_server 172.25.7.2 80 { #配置服务节点

weight 1 #配置服务节点的权值,数字越大权值越高,设置权值的大小

可以为不同性能的服务器分配不同的负载,可以对性能高的服务器设置较高的权值,而对性

能较低的服务器设置相对较低的权值,这样就合理的利用和分配了系统资源

TCP_CHECK { #realserve 的状态检测设置部分,单位是秒

connect_timeout 3 #3 秒无响应超时

nb_get_retry 3 #故障重试秒数

delay_before_retry 3 #重试延迟

}

}

real_server 172.25.7.3 80 {

weight 1

TCP_CHECK {

connect_timeout 3

nb_get_retry 3

delay_before_retry 3

}

}

}

注:备机的 keepalived 配置文件只改动红色字体部分!

配置备机服务器:

从负载服务器与主负载服务器大致相同,只是在 keepalived 的配置文件中需要改以下两

处:

(1)将 state 由 MASTER 改为 BACKUP

(2)将 priority 由 100 改为 50

# /etc/init.d/keepalived start 开启 keepalived

# chkconfig keepalived on 开机自启动

# iptables -F 启动时关闭并刷新防火墙配置(当前 keepalived 版本需要刷新)

查看系统日志

因为在启动 keepalived 是使用了选项 –D , 这将详细的打印日志消息

# tail -f /var/log/messages

Web 服务器配置:

分别在 realserver 上执行以下命令:

# ip addr add 172.25.7.100/32 dev eth0 ##对 vip 进行绑定

写一个 http 测试页面以便访问时辨别两个服务器

# echo '<h1>server3-www.westos.org</h1>' > /var/www/html/index.html 在 server3 上

# echo 'server2' > /var/www/html/index.html 在 server2 上

# service httpd start 开启 http 服务

4.验证测试:

###在主备机上

# ip addr 查看虚拟 ip 添加

在客户端访问虚拟 IP 172.25.7.100,看是否可以访问。每次刷新,应该会换一个 real server。

访问数次后,通过 ipvsadm 观察 lvs 状态。

# ipvsadm -ln 查看 lvs 连接

用外部服务器访问:

# arp -an |grep 100 ##查看哪个主机正在服务

1. 高可用测试:停止主机上的 keepalived 服务,看备机是否接管。keepalived 当主机重

启时立刻接管回来。

2. 负载均衡测试:访问 172.25.7.100,看到页面在两个 web 上切换表示成功!你

也可以通过 ipvsadm -Lnc 查看详细连接情况!

3. 故障切换测试:任意关闭 realserver 上的 httpd 服务,Keepalived 监控模块是否能

及时发现,然后屏蔽故障节点,同时将服务转移到正常节点来执行。

当 server2 的 httpd 停止时,Keepalived 只检测到 server3

当 server2 和 3 的 httpd 都停止时转移到本机上。

5.故障分析:

1).当访问 172.25.7.100 访问不到时,先查看日志,看启动时有无错误,有时重启或刷

新时,防火墙限制了访问。

2).在主机上查看 lvs 连接,当访问 vip 时连接如果增加了,当访问不到,可

能是 realserver 端没有加 vip,也可能 lvs 不是 DR 模式。

在主备机上给 keepalived 新增加 ftp 服务:

给配置文件后追加 21 端口服务:

# vim /etc/keepalived/keepalived.conf

virtual_server 172.25.7.100 21 {

delay_loop 6

lb_algo rr

lb_kind DR

# persistence_timeout 50

protocol TCP

real_server 172.25.7.2 21 {

weight 1

TCP_CHECK {

connect_timeout 3

nb_get_retry 3

delay_before_retry 3

}

}

real_server 172.25.7.3 21 {

weight 1

TCP_CHECK {

connect_timeout 3

nb_get_retry 3

delay_before_retry 3

}

}

}

后端服务器安装 ftp 服务并启动服务:

# service vsftpd start

查看 lvs 连接:不使用会话保持

测试:通过 lftp 不能正常访问

当启动会话时:

测试:能够正常使用 lftp 访问 172.25.7.100 但使用 lftp 不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