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的各种安装方法与修复技巧

楼主(2018-09-20):
一、Linux的安装

1、光盘启动安装

没啥她说的,在BIOS中设置光驱启动系统,按提示一步一步安装就可心了。

2、U盘启动、硬盘安装

很多情况下,大家都是从网上下载一些ISO文件,如果再把这些ISO文件刻录来,代价有点儿高吧,况且有些机器可能也没有光驱啊。为什么要用U盘启动呢?呵呵,估计现在很少有人买机器的时候再花50块钱买一个几乎用不到的软驱了。相反,优盘倒是比较普遍。闲话少说,言归正题。要实现硬盘安装,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是:你的硬盘上有一个Linux可以访问的分区格式,可以是FAT32,也可以是EXT。Linux在安装时是不认识NTFS分区的,安装好后可以装相关软件则可以识别,后面有详细介绍。把你的ISO文件放在这个分区上,然后开始做U盘启动盘。

一般在第一个ISO文件中会有一个images目录,这里面会有一个bootdisk.img,这是一个软盘镜像文件(RedHat

AS4和Fedora Core4的这个文件比较大,好像不能做成启动盘,至少我没有做成功),用WinImage这个软件把这个镜像文件写到U盘上,然后再把isolinux这个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拷贝到U盘上覆盖就可以了。如果是AS4或FC4的话,请用RH9或以前版本的bootdisk.img,同样写到U盘后,再把AS4或FC4第一个ISO文件中的isolinux目录下的所有东西拷贝过去覆盖就可以了。

U盘做好之后,开机设置BIOS,设置为从U盘启动,启动之后按提示一步步操作直到选择安装介质,选择"本地硬盘",然后从中选择你放ISO文件的设备。一般情况下,如果是IDE硬盘,则显示的是/dev/hdX,如果是串口硬盘或SCSI硬盘,则显示的是/dev/sdX,如果不知道是哪个的话,挨个的猜吧:),撇下来的不用说了吧。

3、DOS引导安装

有的网友说,我U盘也没有,软驱和光驱都没有,怎么安装啊?这也难不倒,办法总是有的。

1)先去下载一个虚拟软驱吧,叫vfloppy的一个小程序,再找一个DOS启动盘的镜像文件,用vfloppy做一个虚拟的软驱。

2)找一个RH9或以前的版本的第一个ISO文件,把里面的dosutils目录拷贝到你的DOS可以识别的硬盘分区中。

3)把你要安装的linux的第一个ISO文件中的isolinux目录中的initrd.img、vmlinuz、TRANS.TBL三个文件拷贝到dosutils下的autoboot目录中覆盖原来的文件。

4)把你要安装的linux的ISO文件拷贝到Linux可以识别的分区内。

5)重新引导系统,选择"由虚拟启动盘启动"进入到DOS,转入到你刚才建立的dosutils目录中,输入命令autoboot,则系统开始引导到linux的安装界面。

6)在选择安装介质时,选择从本地硬盘安装,具体见"2、U盘启动、硬盘安装"。

4、通过网络安装

如果你本机硬盘太小,放不下这么大的ISO文件,或者你的机器都是NTFS分区,你也不想用PQ再分割出来一块放ISO文件,但你手头又没有安装光盘,那你只好用网络安装了。引导的方法可以见以上几种,只不过是在选择安装介质时选择"FTP安装"或是"HTTP安装"或是"NFS安装"而矣。需要提示一点的是,如果是FTP安装的话,是要把你下载的ISO文件解压后放到一个目录中,然后在你的FTP服务器上建立一个帐户指向这个目录即可,其他两种,我也没试过,不好多说。详细步骤请请求baidu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