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学习教程

楼主(2018-09-20):
相信不少想学习linux的新手们正愁不知道看什么linux学习教程好,下面小编给大家收集和整理了几点比较重要的教程,供大家学习

1、什么是RPM包

RPM 是 Red Hat Package Manager 的缩写,本意是Red Hat 软件包管理,顾名思义是Red Hat 贡献出来的软件包管理工具;在Fedora 、Redhat、Mandriva、SuSE、YellowDog等主流发行版本,以及在这些版本基础上二次开发出来的发行版采用;

RPM包里面都包含什么?里面包含可执行的二进制程序,也就是编译好的执行程序,这个程序和Windows的软件包中的.exe文件类似是可执行的;RPM包中还包括程序运行时所需要的文件,这也和Windows的软件包类似,Windows的程序的运行,除了.exe文件以外,也有其它的文件;

一个RPM 包中的应用程序,有时除了自身所带的附加文件保证其正常以外,还需要其它特定版本文件,这就是软件包的依赖关系;依赖关系并不是Linux特有的,Windows操作系统中也是同样存在的;比如我们在Windows系统中运行3D游戏,在安装的时候,他可能会提示,要安装Direct 9 ;Linux和Windows原理是差不多的;

CentOS是Redhat的再编译版本,所以在CentOS下是完全兼容的,wdOS是CentOS的精简版本,也是完全兼容

2、mysql数据库迁移/备份/恢复等操作说明

mysql是一个很不错的数据库系统,可以用在win下,也可以用在linux下本文只是简单说下在Linux下的一些操作

mysql的数据库备份,可以有多种方式

1 直接打包数据库文件的目录(我比较常用,但有要求mysql版本相同或相近)

2 mysqldump

3 phpmyadmin

也还有其它的一些工具

在wdcp的后台里,是可以备份这个数据库的,但目前是没有恢复或自动恢复的,那要恢复时,怎么办?

备份目录在

/www/backup/mysql下

要恢复的话,直接解压就可以

tar zxvf dbname.tar.gz -C /www/wdlinux/mysql/var/

这样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操作

dbname.tar.gz为你要恢复的数据库备份文件

当然,这个是默认情况下

有些时候,还需要修改下权限,修改这个解压的目录的权限为mysql

chown -R mysql.mysql /www/wdlinux/mysql/var/dbname

这样修改的原因,主要是有移动过目录或上传或下载等原因,改变了原文件的权限,所以需要修改,默认备份恢复,是可以不用修改这个

同样的情况,如果迁移服务器,也可以打包上传解压,也可以直接上传整个目录到/www/wdlinux/mysql/var下

这样操作的话,一定要改权限,否则会启动不了,又或是对数据库无法写操作

操作完上面后,别忘了重起一下数据库,否则可能也不会生效,如

service mysqld restart

备注

这个直接操作数据库目录文件的方法,仅限于在使用mysql版本相同或相近时可以,否则可能会有其它一些问题

此时,可以使用mysqldump,phpmyadmin导出,再导入的方法

3、linux硬盘加载/挂载方法

相关的**,已经有说过,Linux里,没有C,D盘这样的概念,有的只有目录,一切都是以目录为标准

最基本的也是最上层的就是根目录(/),下面可以有很多目录,根目录里可以加载成一个硬盘分区,下面的任意目录,也可以加载另一个硬盘分区,这也是Linux目录结构/硬盘管理的一个方便性

还有,Linux对硬盘的表示法,一般是

/dev/sd(x)

/dev/hd(x)

....

上面的x代表a/b/c/d/e/...,这里表示第几块硬盘

然后再是分区,如

/dev/sda(x)

这里的x就是数字了,如1/2/3/4/5/...,这里表示的是第几个分区

比如说,我现在要新增加一个硬盘,接上开机进系统后

可以用fidks -l来查看,看是哪个名字

比如是/dev/sdb

假如现在分好了区并格式化了(如没有,使用fisk分区)

比如

/dev/sdb1是第一个分区

然后我要将这个加载到/home目录里,如何操作

mount /dev/sdb1 /home

执行上面这行就完了

要加入系统启动自动加载,只要加入到/etc/fstab就可以,如下

/dev/sdb1             /www                   ext3    defaults        1 2

这样就全部完成了

在wdcp里,默认软件安装是在/www目录里的,有的时候根目录不够了或是安装在另一个分区上,就可以将新分区加载到/www目录就可以了

根据上面说的,把/home改成/www就可以

(注意,这里是新安装,也就是在安装前是这样操作,如果已安装wdcp的,则不只是这样,具体可看wdcp的教程里说明)

4、yum是什么

Yum(全称为 Yellow dog Updater, Modified)是一个在Fedora和RedHat以及SUSE、CentOS中的Shell前端软件包管理器。基於RPM包管理,能够从指定的服务器自动下载RPM包并且安装,可以自动处理依赖性关系,并且一次安装所有依赖的软件包,无须繁琐地一次次下载、安装。

软件包来源

可供Yum下载的软件包包括Fedora本身的软件包以及源自rpmfusion和rpm.livna.org的Fedora Extras,全部是由Linux社区维护的,并且基本是自由软件。所有的包都有一个独立的GPG签名,主要是为了您的系统安全。而对於Fedora core 4.0 的用户,rpm.livna.org 的签名是自动导入并安装的。

图形化前端

Yum的图形化前端主要有yumex和kyum。它们并不是独立於Yum的,而是Yum的图形前端,也就是说在安装和使用Yumex和kyum同时,都是以Yum的安装和配置为基础;所以在用Yumex或kyum 时,必须先安装配置Yum。

常用命令行命令

安装软件(以foo-x.x.x.rpm为例):yum install foo-x.x.x.rpm  yum常用命令删除软件:yum remove foo-x.x.x.rpm或者yum erase foo-x.x.x.rpm

升级软件:yum upgrade foo或者yum update foo

查询信息:yum info foo

搜索软件(以包含foo字段为例):yum search foo

其它参数参见man yum

-------------------------------------------------------------------------

1、linux系统的软件安装之yum

软件包的安装,主要有两种

RPM,DEB

代表了两种Linux分支的软件包打包及安装方式

原理大致相同

都是先根据不同的平台,版本,编译好,然后将这些二进制程序及了些附加文件一起打包

这样安装快速,方便

或者可以简单这样理解

RPM是软件的管理工具,比如编译打包,安装,卸载,查询等

而yum是一个软件包的管理工具,且是基于RPM的软件包

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或不同呢

RPM是编译,打包,都是针对一个软件或软件包,也就是只可以操作一个软件包,比如打包,安装,卸载等

也因为是针对不同的平台,版本打包,所以,很多时候,会有依懒的关系

什么是依懒关系?就是安装这个软件软件,需要安装另一个软件或某个软件的库文件等

如果遇到这个依懒关系,RPM安装就会出错和失败,不能继续安装,所以,软件包的安装,有时也挺烦人

也许正因为此,yum才会那么受大众欢迎

它可以解决这些依懒关系的问题,把需要用到的软件或库,会自动搜索并安装,除非没有这个软件包

这样,就可以完美解决RPM安装包的依懒性问题,只要安装我们要的软件就可以,其它的问题yum都会帮我们解决

现在,你应该理解或明白这两者的关系或区别了吧

2、linux系统硬盘分区工具之fdisk

fdisk是linux下的一个硬盘分区工具硬盘分区原理一样,但工具格式等等都不一样,一个是在装系统时的分区,一个是装好系统后的分区

装系统时的分区,装好系统后一般是没法修改也不好调整的,在装系统时未分区的硬盘空间,装好系统后是可以操作或分区加载的

这里主要是说这种情况,一个是对未分区的空闲硬盘的操作,又或是对新加的硬盘操作

这里就要用到fdisk了,不过这个只能在2T以内的硬盘操作,大于2T的,就没法用了,得用到另一个parted的工具

还有一点,Linux对于硬盘的理解是以

/dev/hd|sd(a|b|xxx)这样方式的

hd主要是对于IDE的硬盘,这个已经很少见了

大部分都是sd开头的,包括stata,sas,scsi等接口的硬盘,比如

hda是第一块硬盘

hdb是第二块硬盘

sda是第一块硬盘

sdb是第二块硬盘

这里的顺序,还和一个因素有关,就是接口顺序或是跳线,大家应该知道,硬盘接口里是有一个跳线什么的,也就是一个主硬盘等

下面介绍fdisk的用法

fdisk -l是列表所有的硬盘,如下

[root@hnwt ~]# fdisk -l

Disk /dev/sda: 320.0 GB, 320071851520 bytes

255 heads, 63 sectors/track, 38913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16065 * 512 = 8225280 bytes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sda1   *           1          13      104391   83  Linux

/dev/sda2              14       38913   312464250   8e  Linux LVM

fdisk /dev/sda表示操作硬盘,运行这个后会进入fdisk的交互状态,如下

[root@hnwt ~]# fdisk /dev/sda

The number of cylinders for this disk is set to 38913.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but this is larger than 1024,

and could in certain setups cause problems with:

1) software that runs at boot time (e.g., old versions of LILO)

2) booting and partitioning software from other OSs

(e.g., DOS FDISK, OS/2 FDISK)

Command (m for help):

这里提示你,按m会提示一个帮助,如

Command (m for help): m

Command action

a   toggle a bootable flag

b   edit bsd disklabel

c   toggle the dos compatibility flag

d   delete a partition 删除分区

l   list known partition types 列出所支持的所有分区类型

m   print this menu 显示本菜单

n   add a new partition 增加新分区

o   create a new empty DOS partition table

p   print the partition table 显示分区信息

q   quit without saving changes 退出不保存

s   create a new empty Sun disklabel

t   change a partition's system id 改变分区类型

u   change display/entry units

v   verify the partition table

w   write table to disk and exit 写入分区表并退出

x   extra functionality (experts only)

Command (m for help):

上面这里就列出了所有的参数

根据上面的提示,可以继续操作,如下简单说明

新加分区

1 按n新加

2 选择主分区/扩展分区

3 起始值,默认回车就可以

4 分区大小值

完成

删除分区

1 按d

2 选择相应的分区号,回车即可

改变分区类型

1 按t

2 选择分区

3 选择分区类型(按l可列表所有分区及ID)

linux下主要是一个交换分区里需要在此操作

一般的操作,有如上的三个

在所有操作完时,也确保正确时,可以按w保存并退出

如果有操作有误,按q直接退出就可以

上面的操作,请勿在线上环境/生产环境测试,否则后果自负

对于测试机或虚拟机,可以多操作几次,熟能生巧

3、linux系统重起/关机命令整理

重启命令:

1、reboot

2、shutdown -r now 立刻重启(root用户使用)

3、shutdown -r 10 过10分钟自动重启(root用户使用)

4、shutdown -r 20:35 在时间为20:35时候重启(root用户使用)

如果是通过shutdown命令设置重启的话,可以用shutdown -c命令取消重启

关机命令:

1、halt   立刻关机

2、poweroff 立刻关机

3、shutdown -h now 立刻关机(root用户使用)

4、shutdown -h 10 10分钟后自动关机

如果是通过shutdown命令设置关机的话,可以用shutdown -c命令取消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