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低电平却有3v左右

楼主(2020-09-09):
为什么我的红外接收头的out引脚,输出的低电平却有3v左右?

网友A:
换了个接收头试试也不行吗??

网友B:
电源之类的引脚是怎么接的啊?

网友C:
电源引脚我是直接接到5v的,GND引脚接地,out连到负极

网友D:
这电平不低啊。弄错了吧
电路是不是又错?

网友E:
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平均电压还是用示波器看的波形?

网友F:
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G:
正常低电平电压都是0.5v。

网友H:
你这个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I:
看一下你的原理图设计 确认已经接收到信号了吗

网友J:
如果是3.3V,这个电压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K:
3v绝对是高电平了,电路怎么接的

网友L:
是不是误接上拉电阻了

网友M:
低电平却有3v左右

你怎么确认红外接收器输出的就应该是低电平?理论上如果有接收到发射波,输出是高低电平的脉冲,用万用表测量响应不了的哦。

网友N(2021-08-17):
低电平却有3v左右

高电平多少V? 什么情况是低电平?要看下完整的原理图

网友O:
要不是IO输出配置有问题,
要不是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