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目录结构

楼主(2018-09-20):
使用linux也有一年多时间了  最近也是一直在维护网站系统主机  下面是linux目录结构说明 本人使用的是centos系统,很久没有发表博文了 近期会整理自己所用所了解知识点,发表linux相关的**,记录自己的linux点点滴滴。

linux 目录结构

/:根目录,一般根目录下只存放目录,不要存放文件,/etc、/bin、/dev、/lib、/sbin应该和根目录放置在一个分区中

/bin:/usr/bin:可执行二进制文件的目录,如常用的命令ls、tar、mv、cat等。

/boot:放置linux系统启动时用到的一些文件。/boot/vmlinuz为linux的内核文件,以及/boot/gurb。建议单独分区,分区大小100M即可

/dev:存放linux系统下的设备文件,访问该目录下某个文件,相当于访问某个设备,常用的是挂载光驱mount /dev/cdrom /mnt。

/etc:系统配置文件存放的目录,不建议在此目录下存放可执行文件,重要的配置文件有/etc/inittab、/etc/fstab、/etc/init.d、/etc/X11、/etc/sysconfig、/etc/xinetd.d修改配置文件之前记得备份。注:/etc/X11存放与x windows有关的设置。

/home:系统默认的用户家目录,新增用户账号时,用户的家目录都存放在此目录下,~表示当前用户的家目录,~test表示用户test的家目录。建议单独分区,并设置较大的磁盘空间,方便用户存放数据

/lib:/usr/lib:/usr/local/lib:系统使用的函数库的目录,程序在执行过程中,需要调用一些额外的参数时需要函数库的协助,比较重要的目录为/lib/modules。

/lost+fount:系统异常产生错误时,会将一些遗失的片段放置于此目录下,通常这个目录会自动出现在装置目录下。如加载硬盘于/disk 中,此目录下就会自动产生目录/disk/lost+found

/mnt:/media:光盘默认挂载点,通常光盘挂载于/mnt/cdrom下,也不一定,可以选择任意位置进行挂载。

/opt:给主机额外安装软件所摆放的目录。如:FC4使用的Fedora 社群开发软件,如果想要自行安装新的KDE 桌面软件,可以将该软件安装在该目录下。以前的 Linux 系统中,习惯放置在 /usr/local 目录下

/proc:此目录的数据都在内存中,如系统核心,外部设备,网络状态,由于数据都存放于内存中,所以不占用磁盘空间,比较重要的目录有/proc/cpuinfo、/proc/interrupts、/proc/dma、/proc/ioports、/proc/net/*等

/root:系统管理员root的家目录,系统第一个启动的分区为/,所以最好将/root和/放置在一个分区下。

/sbin:/usr/sbin:/usr/local/sbin:放置系统管理员使用的可执行命令,如fdisk、shutdown、mount等。与/bin不同的是,这几个目录是给系统管理员root使用的命令,一般用户只能"查看"而不能设置和使用。

/tmp:一般用户或正在执行的程序临时存放文件的目录,任何人都可以访问,重要数据不可放置在此目录下

/srv:服务启动之后需要访问的数据目录,如www服务需要访问的网页数据存放在/srv/www内

/usr:应用程序存放目录,/usr/bin存放应用程序,/usr/share存放共享数据,/usr/lib存放不能直接运行的,却是许多程序运行所必需的一些函数库文件。/usr/local:存放软件升级包。/usr/share/doc:系统说明文件存放目录。/usr/share/man: 程序说明文件存放目录,使用 man ls时会查询/usr/share/man/man1/ls.1.gz的内容建议单独分区,设置较大的磁盘空间

/var:放置系统执行过程中经常变化的文件,如随时更改的日志文件/var/log,/var/log/message:所有的登录文件存放目录,/var/spool/mail:邮件存放的目录,/var/run:程序或服务启动

后,其PID存放在该目录下。建议单独分区,设置较大的磁盘空间

------------------------------------------

/dev:目录

  dev是设备(device)的英文缩写。/dev这个目录对所有的用户都十分重要。因为在这个目录中包含了所有Linux系统中使用的外部设备。但是这里并不是放的外部设备的驱动程序,这一点和

windows,dos操作系统不一样。它实际上是一个访问这些外部设备的端口。我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去访问这些外部设备,和访问一个文件,一个目录没有任何区别。

  Linux沿袭Unix的风格,将所有设备认成是一个文件。

  设备文件分为两种:块设备文件(b)和字符设备文件(c)

  设备文件一般存放在/dev目录下,对常见设备文件作如下说明:

  /dev/hd[a-t]:IDE设备

  /dev/sd[a-z]:SCSI设备

  /dev/fd[0-7]:标准软驱

  /dev/md[0-31]:软raid设备

  /dev/loop[0-7]:本地回环设备

  /dev/ram[0-15]:内存

  /dev/null:无限数据接收设备,相当于黑洞

  /dev/zero:无限零资源

  /dev/tty[0-63]:虚拟终端

  /dev/ttyS[0-3]:串口

  /dev/lp[0-3]:并口

  /dev/console:控制台

  /dev/fb[0-31]:framebuffer

  /dev/cdrom => /dev/hdc

  /dev/modem => /dev/ttyS[0-9]

  /dev/pilot => /dev/ttyS[0-9]

  /dev/random:随机数设备

  /dev/urandom:随机数设备

  (PS:随机数设备,后面我会再写篇博客总结一下)

  /dev目录下的节点是怎么创建的?

  devf或者udev会自动帮你创建得。

  kobject是sysfs文件系统的基础,udev通过监测、检测sysfs来获取新创建的设备的。

------------------------------------------

/etc:目录

  包含很多文件.许多网络配置文件也在/etc 中.

/etc/rc   or /etc/rc.d   or /etc/rc*.d    启动、或改变运行级时运行的scripts或scripts的目录.

/etc/passwd

  用户数据库,其中的域给出了用户名、真实姓名、家目录、加密的口令和用户的其他信息.

/etc/fstab

  启动时mount -a命令(在/etc/rc 或等效的启动文件中)自动mount的文件系统列表. Linux下,也包括用swapon -a启用的swap区的信息.

/etc/group

  类似/etc/passwd ,但说明的不是用户而是组.

/etc/inittab

  init 的配置文件.

/etc/issue

  getty 在登录提示符前的输出信息.通常包括系统的一段短说明或欢迎信息.内容由系统管理员确定.

/etc/motd

  Message Of The Day,成功登录后自动输出.内容由系统管理员确定.经常用于通告信息,如计划关机时间的警告.

/etc/mtab

  当前安装的文件系统列表.由scripts初始化,并由mount 命令自动更新.需要一个当前安装的文件系统的列表时使用,例如df 命令.

/etc/shadow

  在安装了影子口令软件的系统上的影子口令文件.影子口令文件将/etc/passwd 文件中的加密口令移动到/etc/shadow 中,而后者只对root可读.这使破译口令更困难.

/etc/login.defs

  login 命令的配置文件.

/etc/printcap

  类似/etc/termcap ,但针对打印机.语法不同.

/etc/profile , /etc/csh.login , /etc/csh.cshrc

  登录或启动时Bourne或C shells执行的文件.这允许系统管理员为所有用户建立全局缺省环境.

/etc/securetty

  确认安全终端,即哪个终端允许root登录.一般只列出虚拟控制台,这样就不可能(至少很困难)通过modem或网络闯入系统并得到超级用户特权.

/etc/shells

  列出可信任的shell.chsh 命令允许用户在本文件指定范围内改变登录shell.提供一台机器FTP服务的服务进程ftpd 检查用户shell是否列在 /etc/shells 文件中,如果不是将不允许该用户登录.

/etc/sysconfig

  网络配置相关目录

------------------------------------------

/proc: 目录

档名    文件内容

/proc/cmdline    加载 kernel 时所下达的相关参数!查阅此文件,可了解系统是如何启动的!

/proc/cpuinfo    本机的 CPU 的相关资讯,包含时脉、类型与运算功能等

/proc/devices    这个文件记录了系统各个主要装置的主要装置代号,与 mknod 有关呢!

/proc/filesystems    目前系统已经加载的文件系统罗!

/proc/interrupts    目前系统上面的 IRQ 分配状态。

/proc/ioports    目前系统上面各个装置所配置的 I/O 位址。

/proc/kcore    这个就是内存的大小啦!好大对吧!但是不要读他啦!

/proc/loadavg    还记得 top 以及 uptime 吧?没错!上头的三个平均数值就是记录在此!

/proc/meminfo    使用 free 列出的内存资讯,嘿嘿!在这里也能够查阅到!

/proc/modules    目前我们的 Linux 已经加载的模块列表,也可以想成是驱动程序啦!

/proc/mounts    系统已经挂载的数据,就是用 mount 这个命令呼叫出来的数据啦!

/proc/swaps    到底系统挂加载的内存在哪里?呵呵!使用掉的 partition 就记录在此啦!

/proc/partitions    使用 fdisk -l 会出现目前所有的 partition 吧?在这个文件当中也有纪录喔!

/proc/pci    在 PCI 汇流排上面,每个装置的详细情况!可用 lspci 来查阅!

/proc/uptime    就是用 uptime 的时候,会出现的资讯啦!

/proc/version    核心的版本,就是用 uname -a 显示的内容啦!

/proc/bus/*    一些汇流排的装置,还有 U盘 的装置也记录在此喔!

------------------------------------------

/usr: 目录

  /usr 文件系统经常很大,因为所有程序安装在这里. /usr 里的所有文件一般来自Linux distribution;本地安装的程序和其他东西在/usr/local 下.这样可能在升级新版系统或新distribution时无须重新安装全部程序.

/usr/etc           存放设置文件

/usr/games     存放游戏和教学文件

/usr/include     存放C开发工具的头文件

/usr/share        存放结构独立的数据

/usr/bin

  几乎所有用户命令.有些命令在/bin 或/usr/local/bin 中.

/usr/sbin

  根文件系统不必要的系统管理命令,例如多数服务程序.

/usr/share/man , /usr/share/info , /usr/share/doc

  手册页、GNU信息文档和各种其他文档文件.

/usr/include

  C编程语言的头文件.为了一致性这实际上应该在/usr/lib 下,但传统上支持这个名字.

/usr/lib

  程序或子系统的不变的数据文件,包括一些site-wide配置文件.名字lib来源于库(library); 编程的原始库存在/usr/lib 里.

/usr/local

  本地安装的软件和其他文件放在这里.

/usr/src            存放程序的源代码

------------------------------------------

/var: 目录

  /var 包括系统一般运行时要改变的数据.每个系统是特定的,即不通过网络与其他计算机共享.

/var/catman

  当要求格式化时的man页的cache.man页的源文件一般存在/usr/man/man* 中;有些man页可能有预格式化的版本,存在/usr/man/cat* 中.而其他的man页在第一次看时需要格式化,格式化完的版本存在/var/man 中,这样其他人再看相同的页时就无须等待格式化了. (/var/catman 经常被清除,就象清除临时目录一样.)

/var/lib

  系统正常运行时要改变的文件.

/var/local

  /usr/local 中安装的程序的可变数据(即系统管理员安装的程序).注意,如果必要,即使本地安装的程序也会使用其他/var 目录,例如/var/lock .

/var/lock

  锁定文件.许多程序遵循在/var/lock 中产生一个锁定文件的约定,以支持他们正在使用某个特定的设备或文件.其他程序注意到这个锁定文件,将不试图使用这个设备或文件.

/var/log

  各种程序的Log文件,特别是login  (/var/log/wtmp log所有到系统的登录和注销) 和syslog (/var/log/messages 里存储所有核心和系统程序信息. /var/log 里的文件经常不确定地增长,应该定期清除.

/var/run

  保存到下次引导前有效的关于系统的信息文件.例如, /var/run/utmp 包含当前登录的用户的信息.

/var/spool

  mail, news, 打印队列和其他队列工作的目录.每个不同的spool在/var/spool 下有自己的子目录,例如,用户的邮箱在/var/spool/mail 中.

/var/tmp

  比/tmp 允许的大或需要存在较长时间的临时文件. (虽然系统管理员可能不允许/var/tmp 有很旧的文件.)

------------------------------------------

比较重要的目录

    在 Linux 系统中,有几个目录是特别需要注意的,以下提供几个需要注意的目录,以及预设相关的用途:

        /etc:这个目录相当重要,如前所述,你的开机与系统数据文件均在这个目录之下,因此当这个目录被破坏,那你的系统大概也就差不多该死掉了!而在往后的文件中,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使用这个目录下的 /etc/rc.d/init.d 这个子目录,因为这个 init.d 子目录是开启一些 Linux 系统服务的 scripts (可以想成是批次檔 )的地方。而在 /etc/rc.d/rc.local 这个文件是开机的执行档。

        /bin, /sbin, /usr/bin, /usr/sbin:这是系统预设的执行文件的放置目录,例如 root 常常使用的 userconf, netconf, perl, gcc, c++ 等等的数据都放在这几个目录中,所以如果你在提示字符下找不到某个执行档时,可以在这四个目录中查一查!其中, /bin, /usr/bin 是给系统使用者使用的指令,而 /sbin, /usr/sbin 则是给系统管理员使用的指令!

        /usr/local:这是系统预设的让你安装你后来升级的套件的目录。例如,当你发现有更新的 Web 套件(如 Apache )可以安装,而你又不想以 rpm 的方式升级你的套件,则你可以将 apache 这个套件安装在 /usr/local 底下。安装在这里有个好处,因为目前大家的系统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你的系统要让别人接管的话,也比较容易上手呀!也比较容易找的到数据喔!因此,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通常我都会将 /usr/local/bin 这个路径加到我的 path 中。

        /home:这个是系统将有账号的人口的家目录设置的地方。

        /var:这个路径就重要了!不论是登入、各类服务的问题发生时的记录、以及常态性的服务记录等等的记录目录,所以当你的系统有问题时,就需要来这个目录记录的文件数据中察看问题的所在啰!而 mail 的预设放置也是在这里,所以他是很重要的

        /usr/share/man, /usr/local/man:这两个目录为放置各类套件说明档的地方,例如你如果执行 man man,则系统会自动去找这两个目录下的所有说明文件

文件种类:

谈完了文件格式之后,再来谈谈所谓的文件种类吧!我们在刚刚的属性介绍中提到了最前面的标志 ( d 或 - ) 可以代表目录或文件,那就是不同的文件种类啦!Linux 的文件种类主要有底下

这几种:

    正规文件( regular file ):就是一般类型的文件,在由 ls –al 所显示出来的属性方面,第一个属性为 [ - ]。另外,依照文件的内容,又大略可以分为两种文件种类:

        纯文字文件(ascii) :这是 Unix 系统中最多的一种啰,几乎只要我们可以用来做为设定的文件都属于这一种;

        二进制文件(binary) :通常执行档除了 scripts (文字型批次文件)之外,就是这一种文件格式;

    目录 (directory):就是目录!第一个属性为 [ d ];

    连结档 (link):就是类似 Windows 底下的快捷方式啦!第一个属性为 [ l ];

    设备档 (device):与系统周边相关的一些文件,通常都集中在 /dev 这个目录之下!通常又分为两种:

    区块 (block) 设备档 :就是一些储存数据,以提供系统存取的接口设备,简单的说就是硬盘啦!例如你的一号硬盘的代码是 /dev/hda1 等等的文件啦!第一个属性为 [ b ];

    字符 (character) 设备档 :亦即是一些串行端口的接口设备,例如键盘、鼠标等等!第一个属性为 [ c ]。

Linux 的文件系统( inode ):

在 Linux 系统当中,每个文件不止有文件的内容数据,还包括文件的种种属性,例如:所属群组、所属使用者、能否执行、文

件建立时间、文件特殊属性等等。我们将每个文件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来储存,一个是文件的属性,另一个则是文件的内容。

为了应付这两个不同的咚咚,所以 ext2 规划出 inode 与 Block 来分别储存文件的属性( 放在 inode 当中 )与文件的内容( 放置在 Block area 当中 )。当我们要将一个 partition 格式化

( format )为 ext2 时,就必须要指定 inode 与 Block 的大小才行,也就是说,当 partition 被格式化为 ext2 的文件系统时,他一定会有 inode table 与 block area 这两个区域。

Block 已经在前面说过了,他是数据储存的最小单位。那么 inode 是什么?!简单的说, Block 是记录『文件内容数据』的区域,至于 inode 则是记录『该文件的相关属性,以及文件内容

放置在哪一个 Block 之内』的信息。简单的说, inode 除了记录文件的属性外,同时还必须要具有指向( pointer )的功能,亦即指向文件内容放置的区块之中,好让操作系统可以正确的去

取得文件的内容啊

    该文件的拥有者与群组(owner/group);

    该文件的存取模式;

    该文件的类型;

    该文件的建立日期(ctime)、最近一次的读取时间(atime)、最近修改的时间 (mtime);

    该文件的容量;

    定义文件特性的旗标(flag),如 SetUID...;

    该文件真正内容的指向 (poi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