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中vi编辑器的使用

楼主(2018-09-20):
vi编辑器是所有Unix及Linux系统下标准的编辑器,它的强大不逊色于任何最新的文本 编辑器,这里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它的用法和一小部分指令。由于对Unix及Linux系统的任 何版本,vi编辑器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您可以在其他任何介绍vi的地方进一步了解它。Vi 也是Linux中最基本的文本编辑器,学会它后,您将在Linux的世界里畅行无阻。

1、vi的基本概念   基本上vi可以分为三种状态,分别是命令模式(command mode)、插入模式(Insert mode)和底行模式(last line mode),各模式的功能区分如下:

1) 命令行模式command mode)

  控制屏幕光标的移动,字符、字或行的删除,移动复制某区段及进入Insert mode下, 或者到 last line mode。

2) 插入模式(Insert mode)

  只有在Insert mode下,才可以做文字输入,按「ESC」键可回到命令行模式。

3) 底行模式(last line mode)

  将文件保存或退出vi,也可以设置编辑环境,如寻找字符串、列出行号……等。

不过一般我们在使用时把vi简化成两个模式,就是将底行模式(last line mode)也算入 命令行模式command mode)。

2、vi的基本操作 a) 进入vi

  在系统提示符号输入vi及文件名称后,就进入vi全屏幕编辑画面:

   $ vi myfile

  不过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您进入vi之后,是处于「命令行模式(command mode) 」,您要切换到「插入模式(Insert mode)」才能够输入文字。初次使用vi的人都会想先 用上下左右键移动光标,结果电脑一直哔哔叫,把自己气个半死,所以进入vi后,先不要 乱动,转换到「插入模式(Insert mode)」再说吧!

b) 切换至插入模式(Insert mode)编辑文件

  在「命令行模式(command mode)」下按一下字母「i」就可以进入「插入模式(Ins ert mode)」,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输入文字了。

c) Insert 的切换

  您目前处于「插入模式(Insert mode)」,您就只能一直输入文字,如果您发现输错 了字!想用光标键往回移动,将该字删除,就要先按一下「ESC」键转到「命令行模式(c ommand mode)」再删除文字。

d) 退出vi及保存文件

  在「命令行模式(command mode)」下,按一下「:」冒号键进入「Last line mode 」,例如:

: w filename (输入 「w filename」将**以指定的文件名filename保存)

: wq (输入「wq」,存盘并退出vi)

: q! (输入q!, 不存盘强制退出vi)

3、命令行模式(command mode)功能键 1). 插入模式

  按「i」切换进入插入模式「insert mode」,按“i”进入插入模式后是从光标当前位 置开始输入文件;

  按「a」进入插入模式后,是从目前光标所在位置的下一个位置开始输入文字;

  按「o」进入插入模式后,是插入新的一行,从行首开始输入文字。

2). 从插入模式切换为命令行模式

  按「ESC」键。

3). 移动光标

  vi可以直接用键盘上的光标来上下左右移动,但正规的vi是用小写英文字母「h」、「 j」、「k」、「l」,分别控制光标左、下、上、右移一格。

  按「ctrl」+「b」:屏幕往“后”移动一页。

  按「ctrl」+「f」:屏幕往“前”移动一页。

  按「ctrl」+「u」:屏幕往“后”移动半页。

  按「ctrl」+「d」:屏幕往“前”移动半页。

  按数字「0」:移到**的开头。

  按「G」:移动到**的最后。

  按「$」:移动到光标所在行的“行尾”。

  按「^」:移动到光标所在行的“行首”

  按「w」:光标跳到下个字的开头

  按「e」:光标跳到下个字的字尾

  按「b」:光标回到上个字的开头

  按「#l」:光标移到该行的第#个位置,如:5l,56l。

4). 删除文字

  「x」:每按一次,删除光标所在位置的“后面”一个字符。

  「#x」:例如,「6x」表示删除光标所在位置的“后面”6个字符。

  「X」:大写的X,每按一次,删除光标所在位置的“前面”一个字符。

  「#X」:例如,「20X」表示删除光标所在位置的“前面”20个字符。

  「dd」:删除光标所在行。

  「#dd」:从光标所在行开始删除#行

5). 复制

  「yw」:将光标所在之处到字尾的字符复制到缓冲区中。

  「#yw」:复制#个字到缓冲区

  「yy」:复制光标所在行到缓冲区。

  「#yy」:例如,「6yy」表示拷贝从光标所在的该行“往下数”6行文字。

  「p」:将缓冲区内的字符贴到光标所在位置。注意:所有与“y”有关的复制命令都 必须与“p”配合才能完成复制与粘贴功能。

6). 替换

  「r」:替换光标所在处的字符。

  「R」:替换光标所到之处的字符,直到按下「ESC」键为止。

7). 回复上一次操作

  「u」:如果您误执行一个命令,可以马上按下「u」,回到上一个操作。按多次“u” 可以执行多次回复。

8). 更改

  「cw」:更改光标所在处的字到字尾处

  「c#w」:例如,「c3w」表示更改3个字

9). 跳至指定的行

  「ctrl」+「g」列出光标所在行的行号。

  「#G」:例如,「15G」,表示移动光标至**的第15行行首。

4、Last line mode下命令简介   在使用「last line mode」之前,请记住先按「ESC」键确定您已经处于「command m ode」下后,再按「:」冒号即可进入「last line mode」。

A) 列出行号

 「set nu」:输入「set nu」后,会在文件中的每一行前面列出行号。

B) 跳到文件中的某一行

 「#」:「#」号表示一个数字,在冒号后输入一个数字,再按回车键就会跳到该行了, 如输入数字15,再回车,就会跳到**的第15行。

C) 查找字符

 「/关键字」:先按「/」键,再输入您想寻找的字符,如果第一次找的关键字不是您想 要的,可以一直按「n」会往后寻找到您要的关键字为止。

 「?关键字」:先按「?」键,再输入您想寻找的字符,如果第一次找的关键字不是您想 要的,可以一直按「n」会往前寻找到您要的关键字为止。

D) 保存文件

 「w」:在冒号输入字母「w」就可以将文件保存起来。

E) 离开vi

 「q」:按「q」就是退出,如果无法离开vi,可以在「q」后跟一个「!」强制离开vi。

 「qw」:一般建议离开时,搭配「w」一起使用,这样在退出的时候还可以保存文件。

5、vi命令列表 1、下表列出命令模式下的一些键的功能:

h 左移光标一个字符

l 右移光标一个字符

k 光标上移一行

j 光标下移一行

^ 光标移动至行首

0 数字“0”,光标移至**的开头

G 光标移至**的最后

$ 光标移动至行尾

Ctrl+f 向前翻屏

Ctrl+b 向后翻屏

Ctrl+d 向前翻半屏

Ctrl+u 向后翻半屏

i 在光标位置前插入字符

a 在光标所在位置的后一个字符开始增加

o 插入新的一行,从行首开始输入

ESC 从输入状态退至命令状态

x 删除光标后面的字符

#x 删除光标后的#个字符

X (大写X),删除光标前面的字符

#X 删除光标前面的#个字符

dd 删除光标所在的行

#dd 删除从光标所在行数的#行

yw 复制光标所在位置的一个字

#yw 复制光标所在位置的#个字

yy 复制光标所在位置的一行

#yy 复制从光标所在行数的#行

p 粘贴

u 取消操作

cw 更改光标所在位置的一个字

#cw 更改光标所在位置的#个字

2、下表列出行命令模式下的一些指令 w filename 储存正在编辑的文件为filename

wq filename 储存正在编辑的文件为filename,并退出vi

q! 放弃所有修改,退出vi

set nu 显示行号

/或? 查找,在/后输入要查找的内容

n 与/或?一起使用,如果查找的内容不是想要找的关键字,按n或向后(与/联用)或向前( 与?联用)继续查找,直到找到为止。

对于第一次用vi,有几点注意要提醒一下: 1、用vi打开文件后,是处于「命令行模式(command mode)」,您要切换到「插入模式( Insert mode)」才能够输入文字。切换方法:在「命令行模式(command mode)」下按一 下字母「i」就可以进入「插入模式(Insert mode)」,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输入文字了 。 2、编辑好后,需从插入模式切换为命令行模式才能对文件进行保存,切换方法:按「ESC 」键。 3、保存并退出文件:在命令模式下输入:wq即可!(别忘了wq前面的:)

希望多多交流,多多关注,共同成就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