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中 == 与 equal 的区别

楼主(2018-09-20):
废话不多说了,开门见山吧,先来看一段代码:

String str1 = new String("str");

String str2 = new String("str");

       System.out.println("==比较 :"+ (str1 == str2));

       System.out.println("equal比较:"+ str1.equals(str2));

String str3 = "str1";

String str4 = "str1";

System.out.println("==比较 :"+ (str3 == str4));

System.out.println("equal比较:"+ str3.equals(str4));

输出的答案:

以上的输出结果有误,应该是

false

equal比较:true

true

equal比较:true

根据打印的可以发现使用equal比较时无论是使用自动装箱来实例化还是用new来实例化,返回的都true,而用==则不一样了,自动装箱来实例化的返回的是true,而用new来

实例化的返回的确实false;先不急着解决为什么,先来了解下equals和==的区别,到时候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equals方法最初是在所有类的基类Object中进行定义的,源码是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bj)

{    return (this == obj);    }

可以看出这里定义的equals与==是等效的,但上面的怎么还会不一样呢?

原因就是String类对equals进行了重写: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anObject)

{

       if (this == anObject)

     {

        return true;

     }

        if (anObject instanceof String)

     {

               String anotherString = (String)anObject;

               int n = count;

               if (n == anotherString.count)

         {

            char v1[] = value;

                  char v2[] = anotherString.value;

            int i = offset;

            int j = anotherString.offset;

            while (n-- != 0)

            {

                           if (v1[i++] != v2[j++])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这里对equals重新需要注意五点:

//下面的三条从数学角度来看就是等价类!!!

1   自反性:对任意引用值X,x.equals(x)的返回值一定为true.

2   对称性:对于任何引用值x,y,当且仅当y.equals(x)返回值为true时,x.equals(y)的返回值一定为true;

3   传递性:如果x.equals(y)=true, y.equals(z)=true,则x.equals(z)=true

4   一致性:如果参与比较的对象没任何改变,则对象比较的结果也不应该有任何改变

5   非空性:任何非空的引用值X,x.equals(null)的返回值一定为false 经过重写后就跟==有本质的区别了:equal:是用来比较两个对象内部的内容是否相等的,由于所有的类都是继承自java.lang.Object类的,所以如果没有对该方法进行覆盖的话,调用

的仍然是Object类中的方法,而Object中的equal方法返回的却是==的判断,因此,如果在没有进行该方法的覆盖后,调用该方法是没有

任何意义的。在java面向对象的处理中我们一般在javabean中都要选择重写equals方法,使用hibernate后,我们要生成数据库的映射文件与实体类,这是我们就最好在实体类中进行equals方法的重写,重写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定义来实现该方法只要遵守那五条原则,例如对于一个student类我们定义只要在学号相同时我们就认为这两个对象时相等的;同时我们还要重写hashcode方法http://www.cnblogs.com/shenliang123/archive/2012/04/16/2452206.html

==:是用来判断两个对象的地址是否相同,即是否是指相同一个对象。比较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指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