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加密功能用不了

楼主(2020-09-09):
STM32 AES硬件

楼主:
在测试官网例程aes128_cbc功能函数式,调用CRYP_AES_CBC()函数,走到 if(CRYP_GetCmdStatus() == DISABLE)直接返回ERROR,代码中解释如下:
/* The CRYP peripheral clock is not enabled or the device doesn't embed
       the CRYP peripheral (please check the device sales type. */

用的是官网例程,CPU选的是STM32F427IGTB,带有此加密功能的,相关时钟也开启了,为什么会返回出错呢

网友A:
最好, 借助调试器, 看一下相关寄存器的状态

网友B:
看看初始化有没有弄错

网友C:
网上看了一个人家做的前面搞了一堆宏,,不知道是不是需要配置什么宏啊

网友D:
我查看了该芯片数据手册,它并没有内置硬件AES***。

网友E:
STM32F427不具备AES功能,F4系列只有STM32F423具备AES功能;

网友F:
具体选型可以从CubeMX软件中进行选型。

网友G:
stm32 支持ASE 硬件加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