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控制电源输出,一直击穿

楼主(2020-09-09):
如下电路,输入36V,通过控制Q45的栅极开控制电源的输出,当不加负载的时候,TURN-BAT-4为低时输出有电压,TURN-BAT-4为高时输出无电压。
但是当MOS管流过电流也就是输出有负载的情况下,将TURN-BAT-4引脚置1,MOS管击穿,不清楚什么原因,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4的PMOS去查Vgs极限值。电路的逻辑跟你讲的巅倒,同向关系。

不好意思,电路的逻辑是我说反了,正确的是TNRN-BAT-4是低电平的时候输出无电压,TURN-BAT-4是高电平的时候输出有电压,但是问题来了,当输出无负载的时候可以正常关断,当输出加负载后,关断MOS管,Q34会击穿!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电路的逻辑是我说反了,正确的是TNRN-BAT-4是低电平的时候输出无电压,TURN-BAT-4是高电平的时 ...

Vgs的极限电压,没搞清楚是什么意思,请指教

楼主:
目前将Vgs设置成14V,不加负载情况下,功能正常,加负载哪怕很小,也会将mos管烧掉

网友B:
电路设计错误,导通时实际上MOS处于半导通状态,部分电压落在MOS上面,P=U*I,无负载时I=0,有负载时P远大于MOS的承受功率,导致MOS上发热厉害烧毁。跟耐压值没有半毛钱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设计错误,导通时实际上MOS处于半导通状态,部分电压落在MOS上面,P=U*I,无负载时I=0,有负载时P远大 ...

请问这个电路怎么改,哪里设计错了!

网友B:
图呢?图都看不到了。我记得是把中间那个管子拿掉,那是过流保护的,那个地方要重新设计

网友C:
我觉得,电压应该一点点的往上加,看看情况,好发现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