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有大神做过这个方面嘛?

楼主(2020-09-09):
用的中颖的79F166A单片机做的电动自行车的面板,目前LCD显示数据通讯都已经完全正常了,但是之前一直用在线编程模式,其中TMS,TCK,TDI,TDO这几个端口和LCD的引脚共用,所以现在想通过串口烧写程序,有大神做过这个方面嘛?求指导

网友A:
没看懂你要问啥

楼主:
那有没有知道怎样将STARTUPJMP.A51文件加到项目中去的啊?

网友B:
不是很懂,帮你顶吧

网友C:
串口烧写程序可以参考datasheet啊

网友D:
楼主想要 串口烧写程序 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

网友E:
看看,以前有接触过,具体怎么做有点不记得了呀,可以问问厂家吧

网友F:
与LCD复用的话 是可以烧录的 没有问题 只是烧写的过程中 屏显不对 添加启动文件 直接拷贝个以前的 到工程里面 修改下ram rom 地址和大小就行了

网友G(2020-10-09):
这个真的没有搞过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网友H:
不太了解这个

网友I:
想问什么呢

网友J:
不太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K: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L: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