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双电源自动切换系统

楼主(2020-09-09):
请问有哪位朋友了解双电源自动切换系统

楼主:
嗯,能否给介绍一下,选择ATS系统应注意什么?

网友A:
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简称ATS,是为了保证重要用电场所的供电可持续性!当主电源断电、过压、欠压、缺相时,ATS能够把负载电路自动转换至备用电源。主电源重新通电,ATS把负载切换至主电源(主电源断电,ATS也能自动启动发电机组)。

网友B:
一般不允许断电的地方都能用到双电源切换开关,特别重要的用电场合会用到三电源

网友C:
嗯,像通信中心机房最少都有三电源,一路直流UPS供电,一路或两路市电,一路柴油发电机组

网友D:
是啊,像发电厂、银行证券业、电子及半导体制造厂等领域。

网友E:
ATS双电源自动切换PDU 又叫冗余PDU,是机房应急必备电源,主要用于主电源和应急电源之间的自动切换,它与自启动柴油发电机组或备用电路一起组成了自动应急供电系统。

网友F:
简单的切换可以使用电桥或继电器等实现,当一方断电自动实现软结点或者硬结点导通。

网友E:
一路是市电供电,一路是UPS供电,还应该有专用的备用电源的。

网友G:
双电源自动切换的在很多检测行业应用非常广泛的。

网友H:
双电源转换开关电器(转换开关)将一个或几个负载电路从一个电源转换至另一个电源的电器

网友I:
对UPS了解比较多,其他的不是很熟悉

网友J:
ATS 的问题可以问我,我可以回答你的疑惑。

网友K:
也叫电源冗余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