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如何设置波特率使误差最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9-09):
在网上找些资料

网友B:
找了。但是没看懂,请大神给解解惑。
EXAMPLE: a baud rate of 4800 baud is required with a crystal frequency of
32,768 Hz. This is necessary because the UART also has to run during low power
mode 3. With only the ACLK available, the theoretical division factor—the
truncated value is the content of baud-rate register UBR (UBR1/UBR0)—is:
UBR
6.82667
This means that the baud-rate register UBR1 (MSBs) is loaded with zero, and the
UBR0 register contains a 6. To get a rough estimate of the 8-bit modulation
register UMCTL, the fractional part 0.826667 is multiplied by 8 (the number of bits
in register UMCTL):
UMCTL 0.82667 8 6.613
The rounded result 7 is the number of  ones to be placed into the modulation
register UMCTL. The corrected baud rate with the UMCTL register containing 7
ones is:
baud rate

7 7 1 6

4766.2545
This results in an average baud rate error of:
baud rate error
4766.2545 4800
100 0.703%
To get the best-fitting bit sequence for modulation register UMCTL, the following
algorithm can be used: the fractional part of the theoretical division factor is
summed up eight times;  the actual m-bit is set if a carry to the integer part occurs,
and is cleared otherwise. An example using the fraction 0.82667 previously
calculated follows:
Fraction Addition Carry to next integer UMCTL Bits
0.82667 + 0.82667 = 1.65333 Yes m0 1
1.65333 + 0.82667 = 2.48000 Yes m1 1
2.48000 + 0.82667 = 3.30667 Yes m2 1
3.30667 + 0.82667 = 4.13333 Yes m3 1
4.13333 + 0.82667 = 4.96000 No m4 0
4.96000 + 0.82667 = 5.78667 Yes m5 1
5.78667 + 0.82667 = 6.61333 Yes m6 1
6.61333 + 0.82667 = 7.44000 Yes m7 1
The result of the calculated bits m7...m0 is EFh (11101111b). Section 3.3.2
contains a software macro (CALC_UMCTL) that uses this algorithm to calculate
the optimum value for the modulation register UMCTL for every combination of
USART clock and desired baud rate. For the above example, the algorithm also
finds EFh with its seven ones.
A second software macro (CALC_UBR) calculates the values of the two UBR
registers.

还有相应的函数:
void SetBaudRateRegisters(long clk,long baud)
{
    int n = clk / baud;     //整数波特率
    char mSum = 0;            //Σmi
    int txEr0;              //对应位为0时错误率
    int txEr1;              //对应位为1时错误率
    char i = 0;             //循环计数

    UxBR1 = n >> 8;         //高8位
    UxBR0 = n & 0xff;       //低8位
    UxMCTL = 0;

    //循环 比较错误率大小 设置UxMCTL
    for(;i < 8;i++)
    {
        txEr0 = 100 * baud * ((i + 1) * n + mSum) / clk - 100 * (i + 1);
        txEr1 = 100 * baud * ((i + 1) * n + mSum + 1) / clk - 100 * (i + 1);
        if(abs(txEr1) < abs(txEr0))
        {
            mSum++;
            UxMCTL |= (1<<i);
        }
    }
}

网友C:
看这个文档,里面有表格,按表格设置就行。也可以自己计算
http://wenku.baidu.com/view/d73645d233d4b14e852468bb.html

楼主:
我看的就是这份,就是可能不明白它是怎么算出来的?求助求助啊

网友D:
里面不是有公式吗?耐心看看吧

网友E:
波特率与她的定时器设置和振荡频率有关,凡是能够影响振荡稳定性的都影响。

网友C:
这个最好设置的波特率是所用的频率的公约数的

网友F:
若不是公约数的,那么就是余数越小越好。。。这样说大家能明白不?

网友B:
这个算法的比较复杂的啦,不过应该很有效果的。

网友E:
波特率误差在2.5%的误差范围下,可以保证可靠传输

网友F:
主要还是看晶振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G:
,最大偏差一般在5% 以内都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H:
在921600速率下传输几百KB的数据,非常稳定可靠。

网友I:
有相对误差

网友J:
考虑到通信的时候的波特率

网友K:
合理计算波特率误差率

网友L:
选择合适的晶振就可以的。

网友M:
晶振分频导致波特率误差比较大

网友N:
一般大于2% 就接收不完整了

网友O:
在2.5%的误差范围下,可以保证可靠传输

网友G:
9600波特率

网友P:
直接使用外部的晶振作为数据传输的。

网友I:
输入正常的波特率,就可以推算出最大或最小的波特率的数值,还有偏差率。

网友J:
误差必须少于5%

网友Q:
UART是每帧重新对齐的。

网友R:
越大宽容度越高,也就是波特率越小越不容易出错

网友G:
累积误差不会产生位错误就行。

网友S:
只有上下位机的波特率一样时才可以进行正常通讯

网友T:
波特率越小,越稳定。

网友N:
硬件不要受到外部的干扰的。

网友N:
波特率不要设置太大了。

楼主:
使用低的波特率

网友U:
楼主的通信频率是多少的

网友B:
使用稳定的晶振频率

网友V:
跟你的芯片有关系的。

网友W:
这个232的通信很稳定的

网友X:
一,合适频率的晶体。二,常规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