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RS-232 TTL

楼主(2018-09-20):
EIA-RS-232C对电器特性、逻辑电平和各种信号线功能都作了规定。

  在TxD和RxD上:

  逻辑1(MARK)=-3V~-15V (采用负逻辑)

  逻辑0(SPACE)=+3~+15V

  在RTS、CTS、DSR、DTR和DCD等控制线上:

  信号有效(接通,ON状态,正电压)=+3V~+15V

  信号无效(断开,OFF状态,负电压)=-3V~-15V

  以上规定说明了RS-232C标准对逻辑电平的定义。对于数据(信息码):逻辑“1”(传号)的电平低于-3V,逻辑“0”(空号)的电平高于+3V;对于控制信号;接通状态(ON)即信号有效的电平高于+3V,断开状态(OFF)即信号无效的电平低于-3V,也就是当传输电平的绝对值大于3V时,电路可以有效地检查出来,介于-3~+3V之间的电压无意义,低于-15V或高于+15V的电压也认为无意义,因此,实际工作时,应保证电平在±(3~15)V之间。

  EIA RS-232C 与TTL转换:EIARS-232C 是用正负电压来表示逻辑状态,与TTL以高低电平表示逻辑状态的规定不同。因此,为了能够同计算机接口或终端的TTL器件连接,必须在EIA RS-232C与TTL电路之间进行电平和逻辑关系的变换。实现这种变换的方法可用分立元件,也可用集成电路芯片。目前较为广泛地使用集成电路转换器件,如MC1488、SN75150芯片可完成TTL电平到EIA电平的转换,而MC1489、SN75154可实现EIA电平到TTL电平的转换。MAX232芯片可完成TTL←→EIA双向电平转换。

TTL高电平3.6~5V,低电平0V~2.4V

CMOS电平Vcc可达到12V

CMOS电路输出高电平约为0.9Vcc,而输出低电平约为

0.1Vcc。

CMOS电路不使用的输入端不能悬空,会造成逻辑混乱。

TTL电路不使用的输入端悬空为高电平

另外,CMOS集成电路电源电压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变化,因而对电源的要求不像TTL集成电路那样严格。

用TTL电平他们就可以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