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uboot 命令

楼主(2018-09-20):
nand info & nand device显示flash的信息:

DM365 :>nand info

Device 0: NAND 32MiB 3,3V 8-bit, sector size 16 KiB

DM365 :>nand device

Device 0: NAND 32MiB 3,3V 8-bit

nand read(.oob) addr off size不管是读取data, 使用nand read,还是读取oob,使用命令nand read.oob,后面跟的地址addr,都是ram的地址, off指的是nand flash的地址, size:指要读取nand flash的数据大小,但是如果是读取oob, size不能超过一个page的oob size, 如果page size为512个字节, oobsize就是16个字节.

DM365 :>nand read 86000000 58000 100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58000, size 0x100

256 bytes read: OK

DM365 :>md 86000000 40

86000000: ea000012 e59ff014 e59ff014 e59ff014    ................

…………

860000f0: e1a0000d eb00022e 00000000 00000000    ................

DM365 :>nand read.oob 86000000 58000 10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58000, size 0x10

16 bytes read: OK

DM365 :>md 86000000 40

86000000: ffffffff 2707ffff 33e316ad 44b2e1a1    .......'...3...D

如果一次想读取完整的一个page 的值,包含oob, 使用下面将的命令, nand dump.

nand dump [addr] 调用过程: nand dump addr size(common/cmd_nand.c)==> nand_dump() ==> nand_read_raw();

nand dump 不管你的size有多大,至少会dump出一个page的大小:

SMDK2440 # nand dump 0 100

Page 00000000 dump:

   12 00 00 ea 14 f0 9f e5  14 f0 9f e5 14 f0 9f e5

   14 f0 9f e5 14 f0 9f e5  14 f0 9f e5 14 f0 9f e5

   00 02 f8 33 60 02 f8 33  c0 02 f8 33 20 03 f8 33

   80 03 f8 33 e0 03 f8 33  40 04 f8 33 ef be ad de

   00 00 f8 33 00 00 f8 33  58 19 fa 33 34 6d fa 33

   00 00 0f e1 1f 00 c0 e3  d3 00 80 e3 00 f0 29 e1

   …………

   04 30 8c e5 fc 4d 00 eb  00 01 9f e5 f0 3c 00 eb

   02 0d 00 eb 41 42 00 eb  f4 00 9f e5 00 40 98 e5

   04 02 00 eb 0d 10 a0 e1  04 00 84 e5 40 20 a0 e3

OOB: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69 a6 ab 3c 33 cf 66 5a

   a7 cf f0 33 a6 96 97 3f

   0c c3 30 30 c3 cc 33 f3

nand write - addr off size这个命令和nand read一样, 只是方向是反的, 是把ram的值写到 nand flash中, 但是这个写只能将1改为0,不能将0写成1. 这个command会自动skipping bad blocks。

nand erase [clean] [off size]在擦之前会先check是不是坏块,如果是坏块,就不能做擦的动作了。

DM365 :>nand dump 1cc000 10

Page 001cc000 dump:

       68 73 71 73 12 05 00 00  87 04 08 78 19 00 40 02

       …………

       df 88 5b 80 bb 11 32 11  6e e7 77 5a 3d b9 c8 bf

OOB:

       ff ff ff ff ff ff ff 45

       ed cc 3a e0 8e 52 f9 ad

DM365 :>nand erase 1cc000 100

NAND erase: device 0 offset 0x1cc000, size 0x100

Warning: Erase size 0x00000100 smaller than one erase block 0x00004000

         Erasing 0x00004000 instead

Erasing at 0x1cc000 -- 100% complete.

OK

DM365 :>nand dump 1cc000 10

Page 001cc000 dump: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OOB: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DM365 :>mw 86000000 00000000

DM365 :>mw 86000004 00000000

DM365 :>mw 86000008 00000000

DM365 :>mw 8600000c 00000000

DM365 :>md 86000000

86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DM365 :>nand write.oob 86000000 1cc000 10

NAND write: device 0 offset 0x1cc000, size 0x10

16 bytes written: OK

DM365 :>nand dump 1cc000 10

Page 001cc000 dump: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OOB: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DM365 :>nand erase 1cc000 100

NAND erase: device 0 offset 0x1cc000, size 0x100

Warning: Erase size 0x00000100 smaller than one erase block 0x00004000

         Erasing 0x00004000 instead

Skipping bad block at  0x001cc000

OK

不常用的命令这些命令都是测试时使用的,正常是不会使用到的。

"nand scrub - really clean NAND erasing bad blocks (UNSAFE)\n"

"nand markbad off - mark bad block at offset (UNSAFE)\n"

"nand biterr off - make a bit error at offset (UNSAFE)\n"

"nand lock [tight] [status]\n"

"    bring nand to lock state or display locked pages\n"

"nand unlock [offset]  - unlock sectio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