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晶振不起震

楼主(2020-09-09):
面包板上钟表晶振不起震..

但是焊接在MSP430 Launchpad上的晶振却可以起振...

网友A:
电阻太大?不过好像电阻关系不大吧

网友B:
面包板的插针不靠谱.(杜邦线 <-> 面包板线)

网友C:
晶振是坏的

楼主:
接触不良,完全没接触,不过我用的是质量比较靠谱的面包板的哈,而且,万能表说通的,,,

网友D:
单片机质量有问题

网友E:
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

网友F:
排除电路错误的可能性,因此你可以用相应型号单片机的推荐电路进行比较

网友G:
改换晶体两端的电容,也许晶振就能起振了

网友H:
在PCB布线时晶振电路的走线应尽量短且尽可能靠近IC

网友I:
晶振与串联接地的晶振不匹配

网友J:
晶振两端在工作的动态阻抗问题,此阻抗有一定的范围,因而在设计时会并联一个几百K的电阻来稳定动态阻抗

网友K:
正确选择晶振的匹配电容

网友L:
晶振的匹配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匹配晶振和振荡电路

网友D:
晶振质量有问题

网友F:
选择的电容的值越大单片机的耗电能力也就越强

网友M:
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

网友N:
选择合适又要于晶振比较匹配才是合适的

网友N:
排除外围元件不良的可能性,因为外围零件无非为电阻,电容,你很容易鉴别是否为良品

网友O:
单片机的功率决定了晶振的功率P1而电容的大小又取材于单片机的单片机功率。

网友P:
电容的大小请参考晶振的使用说明。

网友K:
杜绝在晶振两脚间走线

网友L:
振荡电路自激不起来,用万用表触碰的干扰信号可以触发起振

网友Q:
插在一个孔里试试?

网友R:
还有软件方面也要注意的,换不的pf设定看看

网友A:
要延时等待检验震荡标志

网友S:
要看看具体型号的勘误表中有无相关的描述

网友T:
例如失败标志不可靠的问题

网友Q: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居多

网友R:
无源晶振的话,看另一脚的有没有电压的再说话的啊

网友C:
对比较的测试一下的儿就可以知道了啊。

网友U:
看看你的电容是不匹配吗

网友Q:
再就是供电是不是又问题了

网友V:
插在面包上与焊接在PCB上,两者的杂散电容是不一样的,可能刚好影响了负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