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幅值严重偏小

楼主(2020-09-09):
msp430f4152单片机,使用3.3V电源,外接32K晶振,使用万用表量晶振两脚电压,一边为1.204V,一边是0.926V。使用示波器测量两管脚,发现频率正确,但是幅值严重偏小

楼主:
峰峰值只有32mV,并且有一个管脚波形被直流分量抬高

网友A:
影响幅度就是增益和负载.

网友B:
增益是内部电路控制的, 没有办法增大.

网友C:
那么只有减小负载. 看看调整负载电容是否有效, pcb 上有没有振荡信号的泄漏回路?

网友D:
再不行, 得换性能更好的晶体谐振器了

网友E:
增益, 损耗, 还有负载

网友F:
换种型号的32K的晶振的吧

网友G:
要不注意下晶振周围的匹配电容的吧,一般的还需要加上两个12pF的电容的

网友H:
检查下焊接的,在看下你的PCB板的设计的有没有缺陷的

网友I:
这个看下匹配电容的吧,,匹配电容不对的话也会 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A:
一直还没注意32K晶振两脚的电压,多少是正常的呢

网友B:
这个不太好判断的,至少赋值也一致的呀

网友C: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先看下晶振是否正常起振的。。

网友D:
这个我有时候也会遇到的,不过都是重新将单片机的相关管脚及晶振的重新焊下就OK了

网友J:
430单片机内部本身就有负载电容,通过寄存器配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F:
弱弱问一句,外接的32K的晶振的启用了么?

网友K:
只要频率正确就说明震荡起来了,幅值可以不用管他了。

网友C:
应该是电容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L:
使用高频放大电路进行放大

网友M:
加大振荡电路的反馈量

网友N:
串的电容是20pF?

网友O:
提高点工作电压看一下

网友P:
换一下频率低点的晶振试下

网友Q:
去掉负载电容能起振则可能是用错电容

网友R:
晶振的输出能力较强

网友S:
电路或器件的问题。

网友T:
给晶振的供压不足

网友U:
有时候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比较低

网友N:
如果电容也正确那就要怀疑单片机了。

网友V:
这个放大器需要极高的输入阻抗,才可以避免因为阻抗太低,振荡器停振

网友W:
你的晶振焊盘是否太大?

网友Q:
注意调整量不要太大,否则失去振荡平衡

网友X:
有些芯片工作在较高频率时,电压偏低时难起振

网友P:
幅度只有100mV左右好像可以的

网友Y:
如果使用示波器看晶振波形,本身无源晶振的输出阻抗就比较高,此时会使晶振输出幅值大幅度下降

网友Z:
不工作或工作曲线不稳定

网友AA:
换个其他的晶振电路试试

网友AB:
晶体振荡电路对测试时的插入参数很敏感

网友AC:
示波器探头本身有影响,若是负载电容较小的晶体,探头一触上去,都不能起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