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3C4PA三相电机控制

楼主(2020-09-09):
使用HC32F003C4PA控制无刷三相直流电机,硬件有三路过零比较,一路总电流采样,目前手上没有相关的资料,希望论坛或网友提供demo,也算是一个典型的应用.

楼主:
两个问题,用现在最新的库,配置定时器4 1.打开或关闭CHA的PWM输出.2.占空比0%和100%怎么配置

楼主:
华大MCU使用遇到的问题.1FlashDownload里找不到华大MCU,是因为在Device里选择了M内核并没有选择具体的型号.把华大flash算法文件复制到KEIL的flash文件夹里就可以2.SWLCK端口实现串口需要操作一个标志,转为普通GPIO才能使用.但再也不能通过SWD下载了.只能通过串口下载.但我尝试这个端口串口也没有下载成功.3.使用printf函数系统就不能运行了.串口单独发送数据是正常的.重定向了问题依旧.

网友A(点评):
调试的是,SWD接口下载更方便吧? 如果要使用PA13和PA14做串口下载,那么需要配合MD和reset引脚。MD接低,然后Reset复位之后,才能使用ISP模式的串口下载。